请前辈帮忙解决金鱼尾的问题。

楼主(2011-12-21):
我的450se飞了许多年,第一次出现金鱼尾:刚开始飞悬停的时候,锁尾像一支棍,但是悬停了一两个电池或一段时间后,就出现间歇性的抽搐(间歇性急剧左右摆30角度,即是俗称金鱼尾),试了很多方法都无法解决,请前辈出手指点!我的是:401+9257

网友:
金鱼尾貌似是连续的,不是间歇的

网友A:
感度再低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再低一点点

谢谢兄弟指点。不过我已试过调低5度左右,结果是尾巴都控制不了,没法飞!

我对此不解:为什么飞第一个电池的时候没有,等到悬停第二个电池之后就有了,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B:
 排除法,陀螺仪,尾舵机,尾波,皮带,旋翼头,一个一个去试试看

网友C:
检查尾推部分 是不是不顺滑

网友:
检查尾推

网友:
机械部分的尾巴 大检查

网友D:
换电池吧。前面电池有力,后面的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法,陀螺仪,尾舵机,尾波,皮带,旋翼头,一个一个去试试看

谢谢指教!看来真得要一个一个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尾推部分 是不是不顺滑

检查过了,尾推非常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池吧。前面电池有力,后面的没力。

这个也有可能,换一个新电池看看!

楼主:
经反复尝试,最后得出是电池老化电量不足导致转速过低,从而引起金鱼尾,后将电池充电将问题解决。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