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里面要把程序跳到指定行用什么语句

楼主(2011-12-22):
坛里的各们老大请问MACH3 里面要把程序跳到指定行用什么语句比如说我要从2行跳到5行执行程序
1。。。。。。。
2。。。。。。。
3。。。。。。。
4。。。。。。。
5。。。。。。。

网友:
那中间要加上程序的吧,首先z轴要抬起,然后到5的地方,再恢复到那个状态

网友:
把3,4都删了

楼主:
楼上的办法是最好的不愧为拆王的称号

网友:
M99 P多少或者GOTO 多少应该是都行!多少后面程序段前加多少!希望有用!

网友:
只是跳过的话可以在需要跳过的程序号前加/号,然后选跳段运行。

楼主:
半桶水的名字也名副其实。
原来 是 m98 pXXX不是 M98 PNXXX
那个N误导了我。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热心。这年头热心的人少了

网友:
 N是程序段前缀,以为你知道。

网友:
不晓得MACH3  有无跳段功能呢

网友:
找QIONGREN 大哥吧这个他了解

网友:
跳你首先还要加一行G代码,就是z抬起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