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尾推那款好

楼主(2011-12-22):
450的尾推现在用过单推(仿亚托结构)有点涩不滑爽,用过全金属双推拨叉型由于加工不好蟹爪中心轴承处晃动还是阻尼大很涩,用过全金属全轴承尾推部分有12颗轴承,新的时侯那是滑爽,现在轴套磨损了买不到配间也不行了;
      那位模友推荐一款性能好配件又好买的尾推我在这谢谢了!

网友:
楼上的回答~

网友A:
飞魔士新出的全轴承那款尾推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魔士新出的全轴承那款尾推可以试试

有淘宝连接吗,谢谢!

网友:
 用过飞魔士新出的尾推,不炸机还好,一旦炸到尾巴,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魔士新出的全轴承那款尾推可以试试
有连接吗,谢谢!

网友:
飞越有出双推,可以试试

网友:
维英的450尾推超级顺滑。

网友:
我用KDS的双推,推叉上油,很耐用,很顺滑,很省心!

网友B:
尾推求的就是稳定耐用简单方便,买yt 的或者tg 原厂的,精度好,轻,稳妥耐用。那些喷单推的人,咋就不自己做一个稳妥耐炸维护简单耐用的多推出来?因为不存在,说远了……

楼主:
借用两张图片,全轴承的同我用的结构相同是其它品牌的,现在轴套磨大了找不到配件;拨叉的短臂是球头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借用两张图片,全轴承的同我用的结构相同是其它品牌的,现在轴套磨大了找不到配件;拨叉的短臂是球头结构。

第一个,炸一次可能就废了,这么薄的金属,微量的变形都会尾巴双桨,然后震动,金属疲劳啊啥都出来了
第二个,不咋样
还是YT或者TG吧,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
450设计就是炸机,不需要这么爱惜,除非阳台侠等高手,千年不炸

网友C:
。。。单推挺好啊 只要能锁住尾巴,尾舵机不烫手就OK了。

网友:
tg是什么牌子

引用 网友B:
尾推求的就是稳定耐用简单方便,买yt 的或者tg 原厂的,精度好,轻,稳妥耐用。那些喷单推的人,咋就不自己做一个稳妥耐炸维护简单耐用的多推出来?因为不存在,说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推挺好啊 只要能锁住尾巴,尾舵机不烫手就OK了。

我的YT500单推就很好使、很顺畅;
在450上尾推就有点涩,要不怎么会有好多厂家去改变结构,就是为了找到好方法来解决。
模友只是好用就行,另外,配件要买的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YT500单推就很好使、很顺畅;在450上尾推就有点涩,要不怎么会有好多厂家去改变结构,就是为了找到好方法来解决。模友只是好用就行,另外,配件要买的到
买yt 或者tg 原厂单推既可,没啥好办法

网友:
一直用TG的原产尾推,从没感觉有什么不顺滑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