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catia建模然后雕刻的???

楼主(2011-12-22):
目前本人正在学习catia 3d建模,不知这个软件能否跟我们的雕刻机配合使用,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这个问题啊!!!!!!

网友:
catia据说很难,先佩服楼主一个

实际上什么软件都行,只要能生成刀路就可以用在雕刻机上。不知道catia有没有相应的功能,但据我了解一般人们都是用artcam、powermill之类的软件将图形转换为刀路的。自制雕刻机一般都是用解释G代码的并口软件,比如mach3,所以画图到雕刻的过程无非就是把图形变成G代码而已,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就成。

楼主:
catia曲面建模比较简单快速。应该也可以生成g代码吧

网友A:
catia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tia 可以的

谢谢回复。能否具体讲讲如何操作,是在catia建模以后用第三方软件转换还是直接可以在catia里面操作。

网友B:
卡提鸭太高端了,全面超越油鸡破衣骚窝,可以自建机床,自由组合机床结构,支持N轴

网友C:
CATIA建模,UG仿真、出刀路

网友:
很简单的 买本书看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TIA建模,UG仿真、出刀路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提鸭太高端了,全面超越油鸡破衣骚窝,可以自建机床,自由组合机床结构,支持N轴

太高端估计不适合我们diy的,只用其建模应该可以

网友D:
CATIA 据说是 用在航空业  ,
和SolidWorks 是一个公司的 ,
Solid  没有数控功能  ,Catia 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TIA 据说是 用在航空业  ,
和SolidWorks 是一个公司的 ,
Solid  没有数控功能  ,Catia 有

你说的这个我也知道,就是知道这个才学这个,但是现在想是不是不适合我们diy雕刻机使用。

楼主:
把 catia做的模型存为stl文件,然后导入到artcam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