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连接电脑出错

楼主(2011-12-22):
pl8连接电脑出错,有没有遇到过啊?
如何处理,先谢过了

网友:
USB有先安裝DRIVER嗎?

网友:
线有没有插反?PL8的USB线插充电器的那头很容易就插反了

楼主:
正反都插过,没效果啊
谁能回答,
还有就是昨晚我充电,死活只能上到6a,怎么回事啊

网友:
设置上限制了.. 需要连接电脑设置

网友:
用的什么驱动?看看你的usb链接电脑那根线,,是黑色的方盒子还是透明蒙皮包的,前者是国内仿制的,用的是模拟端口程序,后者是原厂的,用的usb dirver,如果用错就会这样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