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重量能飞吗?《我的第十架飞机》

楼主(2011-12-22):
飞了一年多了,这是自己打造的第10架飞机,独创之处是可随意换不同翼型的机翼。
飞机长83cm,翼展 120cm,配的是7040浆,新西达A2208 KV2600外转无刷电机, 11.1V1300毫安20C锂电池
全重750克,请问各位老鸟,这个重量能上天吗?

楼主:
还有几张

楼主:
还可以换成歼击10的翼型

楼主:
各位提点意见,我还没试飞的,能飞吗?

网友:
这个重量可以很飘,但是你的动力配置很凶狠,电机电池都会冒烟。

楼主:
忘了说了,电调是30A的,不知会不会烧

网友:
  感觉机翼面积有点大了。你可以借助成品机的翼载荷设计飞机。

网友:
翼型不好。迎风面太厚,即使能飞,速度也低不下来,还不稳定。

网友:
2208 KV2600 3S配7040桨大了

楼主:
请问各位,我该怎么配浆啊?多大的?
在线等候各位的答 案

网友:
你可以配7030试试

网友:
 头那么尖你想干嘛?

网友:
能上天,但是动力不足,3S配6030桨

网友:
换2212 kV1400,上APC 7×5E或者7×6E桨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不过你用2208带动750克的飞机,好像有点困难。一般情况, 电机重量:飞机重量=1:10左右,也就是说36克的电机也就400克左右的拉力, 而你的2208只有不到40克飞机却有700多克失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KV2600  1300MAH 3S1P最好上5040的桨,这样还能飞一会儿,如果上7寸的,分分钟就没电了

网友:
建议加个单垂尾

网友:
能飞,桨大了,没垂尾不大好飞

网友:
机头不要搞那么尖嘛,撞了人可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