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卖 的那个西马特牌子的家用小车床怎么样呢?

楼主(2011-12-22):
坛子里有用过的或者正在用的吗,给说说咋样啊,打算入手一台小型车床闭门造车了。

网友:
我在用,不好!!价高质量差没精度。实话实说。

网友:
十分好用!不占地方、加工强度高、重量轻不用担心成危房、噪音小、服务好、精度高、论坛水深商家争鸣的都地方!信自己哦!你会后悔的

网友:
   性价比是问题

楼主:
给推荐个性价比高点的呗~~

网友:
小车床我也买了一个,说真的,小车床最大的优点就是小

但是缺点也是小

我在油库上看车床教程,看了C6140,那个口水阿

但是C6140估计家里折腾不起,据说电机就是7.5KW的

网友:
又要成为口水月经贴了?

网友:
说好的人相当的多。。。。。。
说不好的人也相当的多。。。。。
看你是关注好的因素呢?还是关注不好的因素?

网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
吃亏,胜败,完全取决于你自己,自己由知识技能判断力决定。

网友:
 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哈哈

网友:
自己看吧,个人认为刚性不好,如果是我,选择华飞或者伟瞬的180

网友:
谈一下切身体会吧,十几年前买了一台西马特车床和一台西马特铣床,主要是外观漂亮和无级变速吸引了我,买后发现的第一个缺点是切割困难,小刀架固定不科学,结构也太单薄,切割时割刀头部震动厉害(主要是上下,左右也有,容易打刀),将刀架底部加固改造后,切割效果有所改进;第二是改造尾架锁紧装置(后来厂家也改进了),第三用了一个三态门改造了无级调速装置,以满足攻丝套牙的需要,(原电路在100RPM以下时不能正常工作,改造后攻丝套牙效率大大提高,面板上增加了车制--攻丝转换开关,攻丝时调速范围变为0--100RPM,且正反转转换时无过度停顿),第四卡盘后端增加了360度分度刻度(手摇分度定位改造了一半因故搁置了);第五动力丝杆顶端必须增加轴承和平面轴承,否则稍有磨损车制螺纹时将出现乱牙;第六小托板微调角度增加了放大版,使车制锥度时重复性可靠一些,第七......要根据需要边用边改。

网友:
在用金洋的飘过,这东西简直就是垃圾

网友:
其实不管买什么车床都不会十全十美,要根据实际需要区改造去折腾,乐趣就在这里面,我想大多数坛友都会有这方面体会的

网友:
有地方就上个稍微大点的

网友:
跟西马特一样小巧性价比高的还有哪些品牌?推荐一下。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居住环境了和人品了 。独门独院或有车库滴可以随心所欲的买,上下左右+前后有邻居滴就必须得控制发烧程度,只能玩下小滴,像什么125,180,210拉。人品差点并且有一脸横肉块头彪悍滴,可以全速开机外加可以在没有橡胶垫脚滴工作台上敲敲打打到晚上10.00。
      我滴钥匙机(2K4,LP说是比楼下配钥匙的老头的机子新)用了2级防震,一般都是半功率+低速开机。拿个工件和工具要轻拿轻放,生怕掉地上,到不是怕砸烂地板。工件上打个样冲都要先坐下来大腿上垫个旧枕头再把工件放上打。晚饭后绝不再做事。可怜喔 。想放肆下,又不好意思:loveliness:也不敢, 其实主要还是长的比邻居温柔。记得以前玩业余电台100w的单边带发射时周围百米的电视机全受干扰,严重的是满屏雪花喇叭里还放出:色抠,色抠,惹死一日。。。。。。。邻居说了,我找你说说不是说你是台湾特务,现在不信这个了,我是说你这么一喊啊我们电视就看不了了。
       所以说啊不管你发的是什么烧,在不扰邻,不违法的基础上尽情发挥吧。
       住楼上的要有所取舍,机子轻了不坚固,做事放不开。重了笨重,不便移动,占地方。
       还要解决好楼板的共震问题,很重要!!!

网友:
哈哈哈哈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居住环境了和人品了 。独门独院或有车库滴可以随心所欲的买,上下左右+前后有邻居滴就必须得控制发烧程度,只能玩下小滴,像什么125,180,210拉。人品差点并且有一脸横肉块头彪悍滴,可以全速开机外加 ...

网友:
看他们造什么了、我干一些铅笔盒大小的遥控车、用sc2/300。我够用了、这坛里水深啊。造什么的都有。

网友:
买0630 一次搞定

网友:
大家看看这家床子怎么样
主要技术参 数 :

技术参数类别
车削功能
工件最大回转直径(mm)
最大工件长度(mm)
主轴通孔直径(mm)
主轴孔锥度
MT3
MT3
尾座孔锥度
MT2
MT2
主轴转速范围(rpm)
6级变速:125-2000±10%
无级变速:125-2000±10%
工作台横向行程(Z轴,mm)
工作台纵向行程(X轴,mm)
可加工螺纹范围(mm)
公制:0.4-3.0(12种规格)
公制:0.4-3.0(12种规格)
主轴电机输出功率(w)
钻铣功能
最大钻孔直径(mm)
最大端面铣直径(mm)
最大面铣直径(mm)
主轴箱行程(Z轴,mm)
主轴转速(无级调速,rpm)
低速:100-1100±10%
高速:100-2500±10%
100-2500±10%
尾座行程(Z轴,mm)
主轴端面到工作台面的最大距离(mm)
立柱可倾斜角度
向左25º,向右45º
向左25º,向右45º
定位精度(mm)
0.02
0.02
T型槽宽度(mm)
主轴电机输出功率
350W
500W
电源
交流单相,220V
交流单相,220V
机床外形尺寸(mm)
1200×680×860
1200×680×860
包装尺寸(mm)
1200×680×610
770×410×550
1200×680×610
770×410×550
净重/包装重量(kg)
145/180
32/47
145/180
32/47
电机类型
碳刷电机
无刷电机
机床特征
轻触开关控制面板,无刷电机,主轴转速数显
随机附件
Ф125mm三爪卡盘,MT3和MT2吊顶尖,交换齿轮套件,Ф13mm钻夹头,铣工作台,扳手组件,油壶
Ф125mm三爪卡盘,MT3和MT2吊顶尖,交换齿轮套件,Ф13mm钻夹头,铣工作台,扳手组件,油壶

          为避免广告 型号抹去  很贵要很多很多大米

网友:
什么西马..真牛..什么也好都是家庭玩玩提不到工业级就像博士的电锤也能打墙.200元的电锤也能打墙你说一样吗?我建议你多问问,多看看

楼主:
这几张图是真精制,漂亮,想必很烧银子

网友:
是啊   单重量就快300斤了   早就订着它是个事了  就是没米下锅啊

网友:
房子不方便可以放地下室呀。

网友:
跟你要做的东东有关,大的买大床,小的买小床。
有地方的买大床,阳台一族的买小床。有钱买新的、大的,
钱少的,买旧的、小的。我买的都是二手的。

楼主:
哇,你的工作室真漂亮、、、、、

网友:
我 可以免费使用  马扎克数控 车 还有 森精机5面铣     但是不 可以干私活      年后 准备上  个 炮塔铣床  还有 6127车床    看看变形精钢怎样   好用 的话    就 一个就 可以 了       还 弄个 2手 的 线切割     就 满足一般 要求 了

网友:
呵呵,根据自己需要,不能贪大而全

网友:
西马特的就只看上那个 u1 铣床

网友(2019-03-24):
这必然是口水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