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风机和有机玻璃板能坐舱盖吗

楼主(2011-12-22):
同志们:用热风机和有机玻璃板能坐舱盖吗?有谁做过呢 不是热风枪是热风机,望多指点 谢谢

网友A:
有机玻璃太厚,用矿泉水瓶做过,先用轻木或黄泥做模子,饮料瓶剪开,把摸子及剪开的饮料瓶用图钉固定好,然后用热风机加热,收缩后冷却好修剪完就能用了。

网友B:
一毫米亚克力好象可以,就是热风机加热能行不

网友C:
效果不太好,分量太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