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不同电脑的限位设定报警问题

楼主(2011-12-22):
最近休息了  带个ibm笔记本和非常小的小数控雕刻机打道回府好好体验    在这之前  这个小机器使用ibm的服务器加块并口卡驱动过  3轴限位正常设置 可是z轴报警 xy轴正常   这次用小笔记本驱动  又是x轴报警 yz轴正常  由此看出设定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呢?  恳请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用的mach3?

在设置----总体设置------右上角----输入信号防抖数值都加大到1000试试

可能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
不知道,只能帮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 是mach3 要说大的ibm服务器干扰很有可能  我把接口板  驱动器  变频器  电源  都放在一个机箱结构里了

楼主:
还有  所有的信号线都是有屏蔽的  如果有 那就是接口板  接口板没作屏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验过了 加到1000  还是报警 看来只有并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  所有的信号线都是有屏蔽的  如果有 那就是接口板  接口板没作屏蔽

也许你不用带所谓屏蔽的线就没事了,不合理的所谓屏蔽反倒成了接收天线了,你的屏蔽是不是接地了呢?还有就是信号线和动力线尽量不要平行布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验过了 加到1000  还是报警 看来只有并联了?

其实我用mach3限位急停一直是并联的,比如你都用10脚,没有任何问题,也不影响你3轴分别回机械原点。
哪个轴触发限位了你看机器就知道了,没必要非要看mach3指示。留两个输入口还可以干别的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指教的是  那准备改成并联吧  控制箱1u服务器改的   原服务器电源  驱动器电源 7个风扇 4个驱动器 1个接口板 都装进去了 变频器固定在了服务器的外部钢板上 里边的所有驱动器和接口板(除了那个服务器外壳可以算作是部分屏蔽吧 )都没有分别单独作屏蔽  仅仅用了屏蔽线作了所有该连接的线材 屏蔽接地了 不过还是改成并联吧  也不头疼这个事情了  不过还得继续研究研究这问题  有时间单独作下那个接口板屏蔽  看看问题会不会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你不用带所谓屏蔽的线就没事了,不合理的所谓屏蔽反倒成了接收天线了,你的屏蔽是不是接地了呢?还有就是信号线和动力线尽量不要平行布线。

赞一个

网友:
电源是服务的开关电源?你换个电源试试吧

楼主:
服务器电源给7个风扇和接口板供电  驱动器电源是环形变压器后转直流整流  48和52v

网友:
大夫,我的数控等离子用的是安川伺服,限位开关是接维宏卡还是接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