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看看我的电机电调桨该如何搭配,电池暂时只有3s的!感激不尽

楼主(2011-12-22):
请老鸟看看我的电机电调桨该如何搭配,电池暂时只有3s的!感激不尽,相关设备如下,如果可以,最好能告诉我搭配多大飞机,飞机大概能够多种!
1、电机1.1 银燕无刷电机:
型号:EMAX power world

     BL2215/20 prop9-10

数量:2

1.2 新西达无刷电机:
型号:C26-30
     KV 1050
     数量:1个
1.2无刷电机:
型号:C2212-1500
数量:1个(未开封)
1.3 内转子无刷电机:
型号:KV4300 RPM/V
数量:1个
2、电调2.1 参数:40A
输入电压:4~16v

2.2 参数:25A
输入电压:5.8~16.8v

3、螺旋桨
3.1
8040      4

EP-9047   1
EP-9050   1
EP11×4.7  1个
1060       4
3.2 其他桨若干,参数不祥!
4、电池及充电器4.1 电池
格式电池:ACE 1800MAH/3S
11.1V    2块

4.2 充电器
B6充电器一件及其相关附件

楼主:
抱歉,没编辑好!
1、银燕电机:BL2215/20 prop9”-10”;新西达无刷电机:C26-30、KV 1050;型号:C2212-1500;还一个KV4300 RPM/V的内转子电机
2、电调:40A和25A
3、螺旋桨8040;EP-9047;EP-9050;EP11×4.7;1060;其他桨若干,参数不祥!
4、电池:ACE 1800MAH/3S11.1V2块
麻烦大哥在费神瞧瞧?谢谢

网友A:
先选好飞机,再来找合适的电机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选好飞机,再来找合适的电机和桨……

问题是我手上就这些装备

网友:
内转的高KV电机也就涵道有可能用了

银燕的没kv帮不上忙

XXD的2212 1500kv比较泛用,用8040或9050桨 25a电调3s电配台1米左右翼展的小塞斯纳玩玩吧

XXD2630 1050比较大了,不建议新手直接上大机,等小赛飞差不多了也该会自己配了吧

网友:
那个C26-30不是XXD的电机,XXD的不是这样标注的。看上去似乎标的是转子尺寸,这样的话和2212差不多大,搭配9047和9050桨很实用。
银燕的2215/20是kV1200的,3S下配8~9寸桨,用于起飞重量1000克以内的上单翼前拉练习机很合适。
另一个C2212 kV1500,3S电池下勉强可以用8040桨,如果有7寸桨更好。1米左右翼展的前拉或后推机均可。

用以上电机搭配25A电调足够。

kV4300的内转子无刷电机如果不配合减速组,只能直驱64mm涵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