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钣金550机架,可行?

楼主(2011-12-22):
一直玩450的电直,也只是入门,看着四轴越来越火,心动,潜水几天,学的一点皮毛,练练手。公司有钣金车间,所以打算用车间常用的钣金材料做个550机架。4个力臂用1.0mm铝合金板,1:1试弯一件后,感觉抗弯的强度足够,但是抗扭的强度稍差,中间预留了2个安装加强联接块的孔位解决,视效果决定是否安装加强块。上下面板用1.5mm铝合金板,4边折弯加强,电机、力臂、上下面板之间的连接块用赛钢材料铣加工成型,单件重1.4克,整套用8个。整机机架还未装4脚的海绵轮,用软件计算理论重量是273.2克,实际重量根据材料实际厚度及密度应该还有出入。现在还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只有图纸,希望大家指点拍砖建议。如果可行,将尽快动手了。

网友:
我想应该够结实了,问题是重量合适吗?太结实的机架在坠机时对电子设备又有何影响?必须得综合考虑。

网友:
做机架最先考虑的应该想到的是怎么保护你的电子设备不易损坏和无突出尖锐的部分,重量当然越轻越好,只要保证能承受电机最大功率而不变形就好了。想炸不坏是不可能的,不炸坏飞控就好,必须做个保护飞控的盒子

网友:
光模仿没意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因为完全没接触过,自己又想玩玩,只好看了些机架再模仿,不模仿那该怎么办呢?没米还很无奈,不然直接成品也是轻松啊。这个强度肯定没用四方铝管的强度好,谢谢提醒,飞控的盒子,弄个装上去很不错,防水溅,触碰短路什么的都不错。只是考虑炸机保护电子设备,各位有什么高招,在使用总觉得应该怎么做才好呢?

网友:
在每个易损关节这用尼龙或者挖空的铝做一些连接件,万一炸鸡就可以靠他们来泄力,

楼主:
谢谢楼上的提醒,连接座打算采用下图方式,中间挖空,也可过线。

网友:
随便飞飞绝对没问题

楼主:
打算配置:新西达A2212 KV900 电机(正反1045桨),好盈 天行者SKYWALKER 20A无刷电调,都是便宜的东西,其他的有朋友送的玉兔飞控,450电直固郎KDS7收发,电池用450C套机的2200mA、20C。确定了就得入手电机和电调,还有遥控接收,控用原来的。望各位老鸟新鸟给主意。

网友:
用松木挺好的便宜,断了马上换,搞个快速连接器

楼主:
已经制作成品,参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试飞贴和静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