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员请删除本帖~谢谢

楼主(2011-12-22):
为避免本帖变成无聊的吵架帖,也希望保持一个良好的网络环境。特请管理员受累,删除本贴,谢谢

网友:
BS这种张口就问等答 案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458.htm
铸铁
  英文名:cast iron
  含碳量在2%以上的铁碳合金。工业用铸铁一般含碳量为2%~4%。碳在铸铁中多以石墨形态存在,有时也以渗碳体形态存在。除碳外,铸铁中还含有1%~3%的硅,以及锰、磷、硫等元素。合金铸铁还含有镍、铬、钼、铝、铜、硼、钒等元素。碳、硅是影响铸铁显微组织和性能的主要元素。铸铁可分为:
  ①灰口铸铁。含碳量较高(2.7%~4.0%),碳主要以片状石墨形态存在,断口呈灰色,简称灰铁。熔点低(1145~1250℃),凝固时收缩量小,抗压强度和硬度接近碳素钢,减震性好。用于制造机床床身、汽缸、箱体等结构件。
  ②白口铸铁。碳、硅含量较低,碳主要以渗碳体形态存在,断口呈银白色。凝固时收缩大,易产生缩孔、裂纹。硬度高,脆性大,不能承受冲击载荷。多用作可锻铸铁的坯件和制作耐磨损的零部件。
  ③可锻铸铁。由白口铸铁退火处理后获得,石墨呈团絮状分布,简称韧铁。其组织性能均匀,耐磨损,有良好的塑性和韧性。用于制造形状复杂、能承受强动载荷的零件。
  ④球墨铸铁。将灰口铸铁铁水经球化处理后获得,析出的石墨呈球状,简称球铁。比普通灰口铸铁有较高强度、较好韧性和塑性。用于制造内燃机、汽车零部件及农机具等。
  ⑤蠕墨铸铁。将灰口铸铁铁水经蠕化处理后获得,析出的石墨呈蠕虫状。力学性能与球墨铸铁相近,铸造性能介于灰口铸铁与球墨铸铁之间。用于制造汽车的零部件。
  ⑥合金铸铁。普通铸铁加入适量合金元素(如硅、锰、磷、镍、铬、钼、铜、铝、硼、钒、锡等)获得。合金元素使铸铁的基体组织发生变化,从而具有相应的耐热、耐磨、耐蚀、耐低温或无磁等特性。用于制造矿山、化工机械和仪器、仪表等的零部件。

楼主:
不好意思,其实新手请教问题,被BS也是应该的,谁让咱菜呢。。。
我希望是实战经验,比如阿乱的机器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铸铁

楼主:
灰铁跟球墨铸铁都可以铸造机身,问题是,雕刻机或者说是雕铣机,是否需要机身带韧性和很高的强度? 如果灰铁能过满足雕刻机或雕铣机的强度韧性,我会选择灰铁,因为我隔壁就一家铸铁作坊。。。

网友:
米汉纳铸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你还是别BS我吧。我倒BS你了别Ctrl+c
很久以前就百度过了。。。

我希望是实战经验,比如阿乱的机器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铸铁

cslzgts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呢,活该不你?你都鄙视的人了你还搭理他干嘛,照沟渠了吧哈哈~~~~~
有些小白就是和畜生差不多基本上没大脑的,你喂他他还反咬你一口

网友:
我有个英国三坐标机架。疑似使用了高磷合金铸铁,打磨出来接近镜面效果,泛出多彩磷光,特别地硬,与淬硬的40CR接近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比如同等厚度的板材做机床,性能区别:
比如我要做的是3040大小雕铣机  用来雕铣不锈钢  那么机架选材上我用40mm钢板可以达到20mm铸铁的刚性吗?

A使用20mm厚的铸铁板(假设灰铁)
B使用40mm厚的不锈钢(假设304)
C使用80mm厚的铝合金 (6061或7075)

在性能上 刚性 有什么区别?
我们都知道铸铁好,但是对于我们DIY桌面式的小床来说,用什么材料就足够满足强度要求了呢。

网友:
最近筹备做机机~  看了不少帖子。一直在忙于设计。

问问题的方法比较小白,要是不对,大家见谅

网友:
米汉纳铸铁.正解

网友:
球墨铸铁都是用来做零件的吧,做床身倒还没见识过,
期望过高,失望更大,能把灰铸铁铸好就算一流了

米漢納熔鑄就是一种高强度的灰铸铁,灰铸铁强度越高,含碳越低,越容易出铸造缺 陷

网友:
一般的小型铸造厂2040都很难达到

网友:
兄弟用HT200或者HT250吧
第一次折腾没必要那么玩命吧
米汉纳铸铁可是高级玩意小作坊搞不了吧
貌似小作坊含量控制不了那么好吧

网友B:
要说好,肯定是球铁,最低的牌号也是QT450,强度是普通HT200的两倍多.哪个什么米汉纳铸铁不就是HT250嘛.但球铁价格要贵些,不及HT200好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机架用304好象没什么必要吧,304主要用于一些耐腐蚀和装饰行业.其经济性和强度以及加工性能没什么优势,我们普通的DIY,铸铁好是好,但材料不好采购,还是用钢板吧,焊接变形就用螺丝,或则主题焊好后退下火,没有热处理的地方,拿到偏僻的地方用木材烧,效果也不错,只是要想办法慢慢冷.我就干过,不过是造阀门,300口径的碳钢阀门大面积补焊,老有裂纹,后来就用铁板围起来用木材烧,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cslzgts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呢,活该不你?你都鄙视的人了你还搭理他干嘛,照沟渠了吧哈哈~~~~~
有些小白就是和畜生差不多基本上没大脑的,你喂他他还反咬你一口

呵呵,我们新人小白跟您这老白可没得比,谁让我菜呢,唉,没钱没技术啊。。。您水平多高啊,花两万多做出来那神机我都羡慕死了,口水啊,哈哈... "等赚钱了换什么什么" 您想学谁啊?以玩养完?您那拼装机还想翻腾多大浪?
不要以为这是网络世界,可以肆无忌惮,一个人待人接物,谈吐举止,可以想想显示中的人会是什么样。。。

楼主:
本人 由于从来没有接触过铸铁,所以才来问问大家的看法,谁不是从菜鸟过来的?谁生来就会? 我是搞铸铝加热器+机械外加工的,只是加工过铸铁(有小气孔跟沙眼)跟铸铝完全不同的,一开始连灰铁跟球墨铸铁都搞不清楚。

问题出在2楼,“BS这种张口就问等答 案的“  2楼贴出来的东西都是百度百科的理论资料,我也看过,我希望做过铸铁机机的过来人指点,主要还是希望少走弯路,本来论坛就是大家交流的地方,不是炫耀的地方,每个人待人最基本的就是真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说好,肯定是球铁,最低的牌号也是QT450,强度是普通HT200的两倍多.哪个什么米汉纳铸铁不就是HT250嘛.但球铁价格要贵些,不及HT200好加工.

米漢納鑄鐵只是一種熔鑄管制技術
並不是某一種鑄鐵的牌號
換句話說
米漢納只是鑄造業的sop程序書而己
所有牌號的鑄鐵,不分灰鑄鐵或球墨鑄鐵都有不同的米漢納管制技術存在
從一開始的原料選擇、配料計算、澆冒口方案設計、感應電爐或化鐵爐的鐵水爐前管制等等
就一定能夠保證鑄件的健全性與均質性,避免鑄疵發生,並完全符合各國規範的機械性能要求
只要你花錢去買這套技術
然後完全按照他的流程
你鑄出來的工件,上面就能打個m字,也就是米漢納鑄鐵標章

像上面有提到的
ht250=米漢納gc275
ht200=米漢納ge200
qt450=米漢納fs400
當然那個等號只是物理性質相似而己,並不是完全相同的東西
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床身原來是採用ht250牌號的鑄鐵生產
生產出來的床身砂眼一堆,上大水磨磨一整天還是磨不光
和國外的機床滑動面相比
人家是大家名門閏秀
你的連麻臉村姑都談不上
現在乖乖的花錢買了米漢納gc275的技術來生產
這時侯你的鑄件在物理性質是原來的ht250相近
但是在鑄件的健全性及均質性上會大幅度的提升
鑄疪(氣孔.裂縫....)將不會發生
耐磨.耐熱及耐腐蝕的能力也會有成倍數的上升
而這些現象對加工者而言
加工時間減少了(組織均質.不用加工完畢後再銲補砂眼缺 陷後重新加工)
切削速度增加了(較佳的石墨分布)
刀具壽命延長了(白鑄鐵不會形成了)
表面光度.尺寸精度增加了(金相組織均質化)
論壇這兒有一大堆作坊老板
自己算算如果使用米漢納鑄鐵你能省下多少錢,成品能提高多少價值了

可惜國內的鑄造廠生意太好了
鑄件還沒冷透就被拉走了
只要價格低一點,牌號虛標一點
誰還花錢買你的啥技術
一樣爐子一開,黃金萬兩
難加工是你家的事
成品差也怪不到我
因為市場上大家都是這樣搞的
換別家鑄造廠,不一定更差,但絕對不會更好的

中國的產業技術若再不及時升級
機械工業基礎再不好好向下紮根
實在非國家之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 由于从来没有接触过铸铁,所以才来问问大家的看法,谁不是从菜鸟过来的?谁生来就会? 我是搞铸铝加热器+机械外加工的,只是加工过铸铁(有小气孔跟沙眼)跟铸铝完全不同的,一开始连灰铁跟球墨铸铁都搞不清楚。
... [/quote楼主看看您的第一个帖子。明明是您没有说明白。。。你求科普。别人帮你贴了。。没说明白被BS一下又能如何。。不管您老白。小白。。你这辈子吃亏就吃亏在这张嘴上了。。慢慢成长吧。。距离参天还远着呢。。

网友:
进来学习的,不乱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米漢納鑄鐵只是一種熔鑄管制技術
並不是某一種鑄鐵的牌號
換句話說
米漢納只是鑄造業的sop程序書而己
所有牌號的鑄鐵,不分灰鑄鐵或球墨鑄鐵都有不同的米漢納管制技術存在
從一開始的原料選擇、配料計算、澆 ...

一套技术设备引进过来要多谢钱!

网友:
灰铁就行  简单的板式零件没有转角复杂结构  我认为HT150最好 便宜,不过市场上不多,和HT250价钱差不过 所以选择HT250也是很完美的
对于雕刻机的机身来说 完全没必要用球铁        球铁和灰铁是一种东西 就是有个球化的过程 把片状石墨做成球状的  强度刚度都很好,  不过 会的只要能保证珠光体的形态在A级 其强度一点问题都没有 做机架什么的最好不过了

另外白口铁是相对于灰铁存在的 含碳量高  但是脆性太强    一般经过处理后 形成可锻铸铁使用

“我有个英国三坐标机架。疑似使用了高磷合金铸铁,打磨出来接近镜面效果,泛出多彩磷光,特别地硬,与淬硬的40CR接近”

这是我看一位仁兄的回复,我很困惑,告磷铸铁铸铁我也接触过,没见过有什么光,不知仁兄的多彩磷光是个什么模样,而且淬火的话对铸铁实在是有难度。     我也求解释。。。。。吼吼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们新人小白跟您这老白可没得比,谁让我菜呢,唉,没钱没技术啊。。。您水平多高啊,花两万多做出来那神机我都羡慕死了,口水啊,哈哈... "等赚钱了换什么什么" 您想学谁啊?以玩养完?您那拼装机还想翻腾多 ...

“不要以为这是网络世界,可以肆无忌惮,一个人待人接物,谈吐举止,可以想想显示中的人会是什么样。。。”
这娃说的多好啊,一套一套滴。诶~~~对了,你原来说的那话呢?咋修改了呢?

楼主:
好了,封帖。

网友:
Sorry
我回帖的时候并没有明白你问的意思,这几天也忙做电路板 没看后面的帖子。
我也没玩过铸铁 ,只是在翻砂厂看过,也动手切削过。
根据百度的答 案我有这样的分析。
①灰口铸铁。凝固时收缩量小,抗压强度和硬度接近碳素钢,减震性好。用于制造机床床身
②白口铸铁。凝固时收缩大,易产生缩孔、裂纹。硬度高,脆性大,不能承受冲击载荷。
③可锻铸铁。简称韧铁。有良好的塑性和韧性。用于制造形状复杂、能承受强动载荷的零件。
④球墨铸铁。比普通灰口铸铁有较高强度、较好韧性和塑性。
⑤蠕墨铸铁。力学性能与球墨铸铁相近,铸造性能介于灰口铸铁与球墨铸铁之间。

机床床身多半是异形件,用整体的钢块&钢锭切削的话费时费力,所以大多是铸造,也有焊接的。
铸造材料分析
②白口铸铁 ③可锻铸铁明显不适合机床床身铸造。
④球墨铸铁。⑤蠕墨铸铁。的强度比 ①灰口铸铁。大 强度大分子排列比较紧密,吸收振动的性能就差,而且价格也要比灰口铸铁都高,灰口铸铁设计合理,完全足够机床的刚性。所以大多数床声应该都是灰口铸铁铸造的。
也有可能在某些床身上使用了介于灰口铸铁和蠕墨铸铁之间的新技术铸铁,达到刚性与吸收振动能力并重的材料,因为都是各厂商的机密,我们无法得知。

综上所述,我认为床身用质量中等以上的灰口铸铁即可。
PS:半夜瞎写,有错请指正

网友:
我认为焊接的床身,不但是钢板,肯定有铸钢件,铸钢+钢板才是完美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