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求教,慢速机的翼型和翼载荷的选择。

楼主(2011-12-22):
求教,想做一架低速室内机,请老鸟指教一下
低速机用什么翼型好些?
翼载荷多大合适?

网友A:
在工程和成本能实现的前提下,翼载荷越小越好。翼型用哥廷根GO-417A

网友:
赞同貓兄意见,用什么翼型我不知道,但翼载荷一定是越小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工程和成本能实现的前提下,翼载荷越小越好。翼型用哥廷根GO-417A
这个翼型可直接用KT板弯成,比较好做。若是构架式可用MVA123阻力小较节省动力,若动力较富裕且追求更低的速度可用更弯的薄翼型。若是薄膜机用上述翼型的中弧(省动力)或上孤(可更慢)均可。

楼主:
谢谢各位了 非常感谢,想做个体育馆飞的室内机,越慢越好,动力应该是挺足的。
做好了给大家汇报

网友(2012-11-21):
静待佳音。。。

网友(2013-08-16):
kfm2 是快一點  kfm3 是慢一點   快跟慢跟翼荷有關

网友(2013-10-16):
KFM是懒人翼型,更强调工艺性,升阻比差得很,并不适合用于慢速机(如果是拼翼载荷的话,则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