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谐波减速怎么改A轴!

楼主(2011-12-22):
收了网友“东东”的谐波减速器,东西是没有瑕疵,但没有看懂怎么接法兰盘???
外径110mm,厚40mm,内孔14mm。减速比80:1.外圈也是交叉滚柱轴承。

中间孔部分为输入部分,内有顶丝孔,中间多个六角螺丝部分为输出,怎么安装法兰盘牙???

楼主:
大家给说说呀 ?

网友:
做个转接套。这东西好像还需要个外壳的

楼主:
有没有谁用这种搞过A轴,提供些图片,俺参考一下,多谢了!

网友:
车个内凹的法兰盘 用那些六角螺丝固定,法兰盘装卡盘,中间孔搞个紧配合的轴,从背面引出,接电机

楼主:
背面按电机,输入轴中 的那个顶丝可怎么顶呀?

网友:
不用顶丝
你轴搞大点,硬点,放冰箱里,把哪个孔搞热(可电吹风吹热) ,然后润滑下,在把哪个轴插入哪个孔中,等轴热了,孔凉了,就紧了,绝对拔不出来。

自己悟吧,这是无师自通,只能干,不能说,

我都不好意思说了,真觉得是老太太喝稀粥--无耻下流。

网友:
去线切割个键槽就行了,买之前一定要弄明白才行

网友:
搭车问问各位大侠  谐波减速器能反着用么。为啥

网友:
mon绝对是做A轴的高手 ,在隔壁论坛见到过很多他做的精美A轴图片。

楼主:
我昨晚拆开研究了一下,中间的14mm孔是输入,两个红色圈中间的部分是输出,外框隔一个一个螺丝的部分正好跟86电机固定孔可以对上,但差三分之一的孔位,可以扩一下电机的孔就可以安装了,中间小红色圆圈部分可以拔出的是揉轮部分,揉轮部分是个椭圆,跟它安装的部分跟背面白色的部分是一体的车制的,就像个90度的漏斗喇叭,从头部可以塞入,反面不成。根据目前的装我觉得有两种方法:1、86步进电机反面安装,但电机轴必须要达到40mm长。2、在14mm的部分开个键槽,用来固定揉轮和电机轴。

输出部分就只能做个内陷的法兰盘了。如果各位有什么好办法,欢迎赐教!

网友:
揉轮齿合的有内齿的圈是和哪个一体的,如果是和两个红圈中间的白色部分一体的,白色的轮就是输出轴,如果是和黑色的外圈一体的,外圈就是输出轮。

网友:
楼主照MON得指示办

楼主:
这个固定铝盘可以直接设计成固定支架的立柱,成一体的,够复杂的,考验我呐 也是在考验我的数控洗,不动用它还真是不成了呀! 输出盘面还真是不小110mm,够力呀!干铁都应该没事儿了!

网友A:
楼主, 建议你在坛子里搜下有多多做A轴的,大多数用来做雕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