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没事,发点个人总结的经验之谈,与新手分享!共免!

楼主(2011-12-22):
新手入门会遇到很多问题,大到选机小到选配制。当然这些问题估计许多模友在一开始购机的时候,都已做足了功课!因此在这里,我主要就跟大家交流下最容易被忽略的诸多问题!
第一:重心
以较普遍的上单翼赛斯纳为列。许多新手完全没有这个重心的意识,只管将飞机装好然后上天。导致炸机无数,因此在飞机完成后勿必要找准重心之后在上天!对于如何找,可参阅其它贴子,善用论坛搜索功能!
第二:配件的固定
这里的配件指的是电机,电调,舵机,接收,电池,这些。每个配件都必需学会该如何去准确的摆放在机身里,如果摆放的位置不对会严重影响飞机重心!并且还要加以固定,如果固定不牢固,飞机上天后配件移位,重心就会偏移导致炸机!这个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小弟曾经就因为个小小的接收机没固定好给炸过一次,切记!切记!
第三:油门的控制
新手在入门的时候,多数都会选择滑翔性能较好的飞机,那么在飞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完全可以收油任其在空中飘荡。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电动机断电后螺旋浆会立刻停止转动,不像油机的动力有怠速,就算收完油浆也会低速转动。因此在你的电固飞到一定高度想做无动力滑翔的时候,千万不要突然将油门收完,尤其是在有风的时候!切记!正确的方式应该仔细观察飞机的姿态和风向以及风速,视情况缓慢收油!
第四:飞行中的检查
在真机飞行中,新手往往会被电池过放的问题所麻痹,(对于过放,可以买个电检,好用还很便宜!)而忽略了飞机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尤其是那种皮筋固定机翼的机型,如塞斯纳747等等这类飞机。这类机型在飞行中,如有固定不牢的情况,几个起降后机翼由于风阻就会产生移位偏移,因此在飞行过程中的每个起降之间,除了对电池的检查以外,也因该对飞机的外在以及飞机的各个舵面进行全面仔细的检查,之后方可上天!这是不能忽略的!切记!
第五:舵机的复位
复位也就是让舵机回中,这个问题相信有那么一部份新手在装机时遇到过。新飞机安装完成后,通电之后会发现舵机怎么会偏这么多?刚才装的时候我明明是看好了对准了的啊!奇怪了呢?!呵呵,那么如何来解决呢?有两个办法,一:用控上面的微调来调整;二:让舵机复位回中;个人推荐第二个方法,因为在舵机偏太多的情况下微调很难修正,只能选其二。这样做也更稳当装上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偏差。方法很简单,就是在通电的情况下来安装你的舵机摇臂!注意是舵机摇臂!前提是控上面的所有微调都要先回中,接好电池,电调,接收,舵机,在打开你的控,舵机就会呲的一声,这时别急着关电,先目测好需要的摇臂角度之后,将摇臂安装在舵机上既可。如果你眼神不好,就不能怪我了,哈哈哈!此法屡试不爽!装上后基本很到位,偏差不大,对于后期飞机调试来说很省力!
第五:电池的过放
这个问题多发生在新手身上,就是在新飞机装好后在家自己通电调试完之后,电池却忘记从机身里取出来,插在机身里放了个通宵,结果第二天发现电池严重过放。这对电池是有伤害的,因此需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以上都是小弟的亲身经厉,所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有不对的或者不充分的地方望各位批评指正!!与新手们共勉!!!!

网友:
额。。。沙发 顶一个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手机发的,单手打字。好累…哈哈哈

网友:
 新手来学习了

网友:
新手报告

网友:
又学习到了,刚买了设备还没有装

网友:
标题

有不少都吃过亏 这些都是经验啊

网友:
纠正一个小错误,标题的“共免”应为“共勉”~~~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LZ辛苦了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