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什麼涵道戰鬥機可拆翼?

楼主(2011-12-22):
因為由家帶去目的地,交通問題,,,,可拆翼坐車比較方便。
幫忙想想,涵道戰鬥機,有那一架合適??

网友A:
FW新出的SU35 可以拆卸

网友B:
F18貌似有一款可以,但很贵

网友C:
很多啊。最近在飞的50涵道机的好几个机型都可以拆。不过如果要考虑拆的话要把舵机的连接线方式注意下,改成比较好装、拆的。比如用延长线。

楼主:
50mm 的 F 86 或 L 39,,,,,初步決定目標,,,,,是這2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