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深入的问题~~~~~~~~~~

楼主(2011-12-22):
我想把九鹰 180 锁尾的舵机 改成马达 来锁尾   请问高手应该怎么弄才可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把九鹰 180 锁尾的舵机 改成马达 来锁尾   请问高手应该怎么弄才可以实现???????
很简单,花钱买一个6通道鸡鸡就可以了。简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花钱买一个6通道鸡鸡就可以了。简单吧

九鹰 180 难道不是6通的吗?

网友B:
 去买一个舵机,把里面的马达换成你自己 的马达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买一个舵机,把里面的马达换成你自己 的马达就OK了

我的意思是 本来 我现在的飞机是就是靠舵机锁尾的 用的是传动轴锁尾的 ,但是我想 直接用 马达来锁尾 这样应该怎么去改?????就是260 锁尾一样

网友:
双向有刷电调?这个可以用功率大点的舵机板代替

网友:
这个我在250上改过效果不好。就是用个舵机把里面的马达换个大的直接把马达装尾桨

网友:
改过之后尾巴缩不住了

网友:
这不是越改越不好锁尾了?

网友C:
为啥要往差的改?
实在要改可以再接个无刷电调+无刷马达
或者有刷电调+有刷马达
有刷电调和电机都可以做比较小,小机一般是整合进接收的
有见过450改无刷锁尾电机的,你这这小机基本职能改有刷

网友:
舵机锁尾之于电机锁尾
相当于涡轮增压之于普通引擎
明白?

网友D:
标题

主要是齿轮费的太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齿轮费的太多了吧。

是的

网友:
多多灌水  多拿礼品~~~~~多像中山兄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往差的改?
实在要改可以再接个无刷电调+无刷马达
或者有刷电调+有刷马达
有刷电调和电机都可以做比较小,小机一般是整合进接收的
有见过450改无刷锁尾电机的,你这这小机基本职能改有刷
 有刷...电调??!我咋没听说过
 LZ是觉得尾巴太复杂,炸不起吧,我感觉要换的话涉及到很多主板参数及电机参数,没那么简单,最重要的是为电机的选择......感觉挺复杂,安分一点好了

网友:
改了后,你会哭的更惨的!
锁不住、、、、、飘尾、、、、甩尾、、、、一堆问题接着来。
再说了,180D的接收不能直接驱动尾电机的,陀螺仪的工作模式也不同。。。。也就是说,你得换个接收
好了,接收换了,那空也得跟着换。。。。。
那还真不如换台机吧。别这么折腾!

网友:
通过可变螺距来锁尾是最好的方式,比电机直驱好的多。
至于扫齿什么的,这是机的设计和配件质量问题,试试换其他配件或想办法加强更好,总比改直驱好得多。

网友E:
方法
内容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