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捡到根铁棍 如果打算套皮带驱动 皮带轮应该怎么搞? (同心度如何保证?)

楼主(2011-12-22):
想D个玩具级的小床,所以 开始留意原材料了
想上床 这个你懂的!

完全门外汉 打小起 真正机床 手都没摸过
经过这段时间潜水 感觉无动力主轴 对于本菜 似乎还有点 可操作性

今天路边捡了一根棍子 貌似神马车上的 避震

这大小,对于我的玩具计划 已经足够了。 截断是必需的,问题是怎么截?

计划是搞成无动力主轴,如果截断后,皮带轮 应该怎么搞上去?(烧电焊 …?)
最大的问题  是怎样保证同心度

这轴需要安个座子 没错吧? 借用高手liu1972的作品里的一张图片

在目前床身材料都还没着落的情况下,座子是不是还不能先做?

4个图  传了不下7次,,那个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上图

图传了3次都失败   网速慢如蜗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传一张!!    学乖了

请给点建议

楼主:
打算用普通角磨机来切  或许方法不是这样?

城里都找不到有机加工的地方,只有附近做铝合金的小店了

网友:
这不是减震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是

不知里面 光杆有多少长      应该还有弹簧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光轴压进去会自动推出来吗?
如果是那就还有液压,你一割开就爆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轴压进去会自动推出来吗?
如果是那就还有液压,你一割开就爆出!

感谢提醒
如果开铡,先在外壳尾端钻个小洞 泄油 可以吗?

网友:
应该不会有压力,里面没有瘫痪。

网友:
么有弹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完整的减震器  弹簧是在外面的
先泄掉油 倒是应该准备的

网友F:
上车床,割断,同轴啥的都迎刃而解。而且快。

网友G:
要是旧减震都会有磨损,光杆外露部分和里面的部分粗细会不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正好看到冒油立刻拿去泄压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是旧减震都会有磨损,光杆外露部分和里面的部分粗细会不一样。

目测 和 手摸(菜鸟的手)   感觉不到有粗细
D玩具用的  哪要那么精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车床,割断,同轴啥的都迎刃而解。而且快。

计划 是打算挂皮带用的,请教 皮带轮 怎么搞到光杆上去? 且要保证较好的同心?
当皮带轮 用的铁盘 还没到手,先问一下了

网友:
先看看泄压了没有,如果没有就得泄压,泄压的时候要小心,否则这玩意据说爆炸跟炮弹似的,当然是听说,没试过,不过还是小心为妙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H:
庸人自扰,要是有高压的油,那个轴早都弹出来了,再说这只是一个配件,油存在哪里呀。
这只是个气弹簧,不信你拉压一下那个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庸人自扰,要是有高压的油,那个轴早都弹出来了,再说这只是一个配件,油存在哪里呀。
这只是个气弹簧,不信你拉压一下那个轴试试。

·不会有高压
·里面是油

楼主:
台钻上的皮带轮  谁给个特写图

不知
能不能
搞到铁棒上去?

楼主:
沉得好快啊

网友:
好像捡到碗醋 还要买只螃蟹一样
这点东西还是让他做减震器把,中间空心的。

网友:
小心菊花被爆哦!高压危险啊

网友:
这东西没什么可用的,中空的也没什么硬度,把油封打开里边有个卡簧拆下来就分解了。

网友I:
看过铁板,现在又看见铁棍,大家都不敢吭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装你车上 看来最好 ;)

楼主:
回复 网友K:

D玩具也不行?

网友L(2012-02-29):
皮带轮

引用 楼主:
台钻上的皮带轮  谁给个特写图

不知
能不能
搞到铁棒上去?

这就是台钻上的皮带轮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过铁板,现在又看见铁棍,大家都不敢吭声了

迟点铁丝、铁蛋、铁圈等会陆续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就是台钻上的皮带轮

谢哥们!
这涨紧轮 很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