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论坛年底XX了,看大家能得多少分,无固定答 案

楼主(2011-12-22):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1分,共20分)
1. 齐次坐标(0,0,0)表示的是(
)。
A.
没有意义B.无穷远点C.无穷远直线D.无穷远平面
2. 三视图可以通过下面哪种变换实现(
)。
A.
正投影变换
B.正轴测投影变换
C.
斜平行投影变换D.透视投影变换
3. Bézier曲线C(u)端点的k阶导数只与该端点附近的(
)个控制点有关。
A.1B. kC.k+1D. k+2
4. NURBS曲线定义在节点向量U={u0,,um}上,插入新节点
构成新的节点向量
按照Boeh算法,只需要重新计算()对应的新控制点。
A.B.C.D.
5. 下图所示为三次B样条曲线,U={0,0,0,0,1/4,1/2,3/4,1,1,1,1},改变控制点P4,只会影响到定义在区间()上的曲线段。
A. [1/4,3/4)B. [1/2,1) C. [1/4,1)D. [0,3/4)
6. 下面哪种像差是与孔径无关且对测量仪器要求校正的()
A.球差B. 畸变 C. 彗差D. 场曲
7. 二次非球面
的表达式中,e为偏心率,当e2>1时对应()
A.球面B. 椭球面C. 抛物面D. 双曲面
8. 下面两个面形分布图分别对应哪种初级像差()
A.球差和彗差B. 彗差和场曲C. 像散和彗差D. 像散和场曲
9. 下列哪一个不是可展曲面()
A.平面B. 球面C. 圆柱面D. 圆锥面
10.下图所示为()实体建模方法
A.构造实体几何 B. 边界表示法C. 基本体素法D. 空间单元表示法

楼主:
继续,先发20道,看论坛火不火,踊跃答题继续发放,走正规军路线

11.下图所示两个立方体按照正则布尔运算求交将得到()
A.直线边 B. 平面C. 空集D. 空间点
12.直纹面加工采用(),可一次成型,效率很高。
A.球头铣刀 B. 端铣C. 侧铣D. 鼓形铣刀
13.等高线加工方法属于(
)。
A.参数线法 B. CC路径截面线法C. 导动面法 D. 等残余高度加工方法
14.用相同直径的刀具铣削平面,下列(
)得到的表面残余高度最大。
A.球头刀 B. 平底刀C. 环形刀D. 盘状铣刀
15.不可展的直纹面加工采用侧铣方式,最可能出现刀杆干涉,此时采用()避免干涉最有效。
A.
轴线平移 B. 轴向平移C. 轴线摆动D. 更换大直径刀具
16.加工下图所示轮廓时,选择(
)点作为切入切出引导最合适。
17.用波面干涉仪测量球面镜的面形误差时,不能在测量结果中消除(
)。
A.
平移项(Piston) B. 倾斜项(Tilt)C. 彗差项(Coma)D. 离焦项(Power)
18.数控加工中一般规定平行于主轴方向的为()。
A.
X B. YC. ZD. U
19.环切法加工型腔时,若外轮廓偏置环自相交,此时检查自相交后产生的每一个新的封闭环,判别其走向,去掉(
)的环。
A.
面积较大 B. 面积较小C. 顺时针走向D. 逆时针走向
20.已知NURBS曲线的节点向量为U={0 0 0 0 1/2 1 1 1 1},这是()次曲线,有5个控制点。
A.
2B. 3 C. 4 D. 5

楼主:
自己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