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XA 双用云台升级件 CM130C-TPS双轴云台 CMGOPRO-T ...
哪里有XA 双用云台升级件 CM130C-TPS双轴云台 CMGOPRO-TP通用件安装说明书

楼主(2011-12-22):
刚买了XA 双用
云台
升级件 CM130C-TPS双轴云台 CMGOPRO-TP通用件,没有安装说明书,那里能找到?谢谢!

楼主:
有了,在飞行机器网找到了XAircraft CMGOPRO-TP双轴云台(GOPRO专用)的一张图片!

网友A:
那个升级件装了一半,怎么把他固定在原来的那个云台上面阿,用3m胶贴?还一个大的卡片长方形比其他四个大一点的是做什么用的阿?中间一个原洞,也没有看见螺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