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讨论10%油门以下马达停转这个问题。

楼主(2011-12-22):
近段时间看不少论坛的活跃人物积极发贴阐述10%已下马达停转这个功能对飞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甚至造成设备损毁,在这里我单独开一贴欢迎大家来探讨这个问题。以下几点是我看法:

1、前段时间40138反应的多轴在自动回航过程中切回可控状态时候机体下坠造成设备损毁,在这里,我恳请40138说明一下当时从自动回航模式切回可控模式的时候油门摇杆在什么位置???别光发个贴出来说炸机了坏设备了,不说明炸机原因,造成围观的群众诸多疑问。

2、论坛名为“白晕山”的模友发贴对40138帖子跟进说明10%油门以下电机停转,我在这里就不发表过多言论了,我只说一句,论坛里的帖子很多,还麻烦你多潜水,值得你学习的帖子还很多,别一有风吹草动就搞得草木皆兵一样,淡定淡定。

3、论坛名为“ty9000"的模友,你拿开车来比喻WKM的油门设置,我请问,难道你不知道汽车还有手动档和自动档之分?自动档的车即使你踩着油门也有可能熄火而且之前完全无征兆,汽车发动机熄火是什么状况,那就是无刹车无方向助力,也就是所谓的“失控”,而手动档就大不同,当你在高速档却是低速行驶的时候,发动机首先会发抖,然后才熄火,这就大大提高的驾驶员的预警时间。同理,WKM的油门设置50%位置为悬停油门。(请注意,悬停油门意思是不关你的机体多重,只要在升力极限范围以内,飞控都会给出信号,让螺旋桨产生的升力等于重力这个条件并保持机体的平衡。)而你比喻汽车踩刹车就停踩油门就走,和多轴相比较是完全不同的,汽车在Z轴方向上的重力与地面的反作用力就相同的,这就是说汽车要平稳运行,只需深刻理解三个字“摩擦力”就可以了。此处省略初中物理中关于摩擦力的若干理论知识。

总结一下:多轴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所处的是一个三维空间,它需要在X、Y、Z三个方向都得到相应的力才能维持机身的平衡。WKM的油门50%位置为悬停位置,也就是说摇杆在50%位置的时候,升力和机身所受的重力刚好相同,而多轴在爬升、悬停、下降的时候必须维持一定的升力才能保持机体的平衡,实际的飞行状况是油门30%位置以下,机身晃动就非常厉害了,难以保持平衡,这个时候你还不加大油门维持机体平衡还待何时??难道你还继续降低油门到10%以下等电机停转??如果不信我这一说法的朋友,还请你试一下油门在40%  30%  20%  15%时机体所呈现的姿态,然后再考虑发贴说“在飞行中需要急收油从树下穿过”或“600米高空急速降落到离地100米高再重新悬停”这样的,在我看来如此幼稚的帖子出来。

WKM是为航拍量身定做的一款产品,定位的是性能可靠,飞行姿态稳定,而不是做各种激烈的飞行动作,任何产品出来都不是完美无缺的,这需要时间的沉淀,出飞行事故了,除向DJI反应问题外,更多的是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一味的抱怨这个功能不好那个功能不好,请记住:不管是多轴还是直升机、固定翼、车模、船模。。。。等等,只要你做到三分技术七分调试,你的事故几率一定会大大减少。

我在DJI 多轴一群的名是“LOLO”,QQ号:11208664  欢迎有不同看法的朋友来讨论切磋,谢谢

最后:祝各位模友爽飞不炸机!

网友:
建议大疆把3秒停转变成选择形式,可以选择3秒停转,也可以收油门停转

网友:
强烈要求用户自选,要能立即停

楼主:
4。22固件就是收油立即停

网友:
难为楼主打那么多字了。
我是11月14号下单买悟空的,到组装飞起来起码一周,
也就是才飞了1个月。
但是反对这个3秒停机这个油门问题我没买悟空之前就已经在回帖中
提过了,并不是什么起哄,需要的话我可以找出我之前的回帖给你看看。
到现在为止我飞悟空大概50-60个起落,没出过事,没炸机,没有危险的事情发生。
但并不代表我认同这个油门方式。

翻翻之前的帖子把,往自己飞来,收油来不及劈伤的也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飞行习惯和风格,楼主你非要把自己的逻辑作为标准?
非要套用到其他玩家身上?谁规定悟空一定要航拍的?还有人买了悟空配天地飞的也有。

换一个逻辑思考,汽车有安全气囊就绝对安全撞车不会死人?如果撞得厉害,气囊爆出来,但是人死了,
没人会追究汽车厂家的责任。但是撞得厉害,气囊没爆出,但人重伤了,这个司机肯定会去厂家闹的。

就好像40138那个例子,如果油门没有停止,需要劈腿来启动,40138推油就能救机了,炸了他只能怪自己,
他也无需向dji阐述这个事情。
但是多了个油门停止,责任就分不清了。就好像撞车气囊没有爆,厂家就要解释了。

我该说的都说了,dji爱改不改,我照样飞,我照样习惯,照样不会炸。

网友:
是不是我理解错了啊
我油门用的智能模式 我一直以为4.22版本 在gps和姿态模式下 收油门到底是不会停转的
我印象中好像有几次都是急降 收到底好像是不会停转的啊 gps或者姿态模式下好像得着陆3秒才会停转的 在空中无论怎么折腾都不会停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米高空急速降落到离地100米高再重新悬停”这样的,在我看来如此幼稚的帖子出来

有何不行?你凭空想象的?你没这样飞过就少在这jjww。
等你飞上600米高空的时候再说吧,哪怕油门在12%,dji的下降还是非常慢的。
如果你就好像老头游花园那样在几十米开外游转的洗洗睡吧。

网友:
这个问题真不容易说清楚。会导致大家打很多字,每个人观点都有共同点,也有点差异。这样一来,估计dji也很难做决定。之前我也发表过一些观点。今天想了下,换个角度,给dji参考,或者能调和大家的观点,就是:

立即模式:飞控尽量不要考虑那些智能的东西。
智能模式:掰杆锁定、10%停转、或者什么情况下不停转,尽管智能好了。

必要时,可以在下个版本的调参软件里收集统计(收集信息要提示用户阿)一下用户选择两个模式的比例各有多少,然后来决定。

网友:
强烈反对这个什么掰杆。以前都不用瓣杆,停了再推就起。现在我还得反应一下,先推个上,再想一下不对得搓起飞技能,好吧两杆对角,再拉中油门。
怎么像打电动搓技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哎,看来我眼光短浅了,原来你可以飞600米高啊??是我想都不敢想的高度啊~~~~。在这里,我再次肯定的说一下,你确实是强人 WKM  12%的油门都还嫌下降速度慢,这样的操控技术确实牛 我现在能做到的也就是两百米开外目视飞行走走航线而以。既然你都上图了,那我请教一下,当你拍这照片的时候确定有600米?图片右边的楼房很能说明问题,这里我不想和你争论高度问题。另外,遥控器摇杆行程一般分六格,也就是说每格所占行程的16.6666...%,WKM默认的50%油门是悬停位,这里就不说你设置了油门曲线,你所说的12%的油门是个什么概念??比第一格还要低的油门位置居然还嫌下降速度慢?麻烦你谦虚一点好不好?别忽悠大家好不好??从当年还没FPV那个版块到现在的论坛百花开放,我都还在潜水学习中,你蹦个啥啊??论坛里发贴回贴,还请考虑好了再发,别让懂行的人看你笑话,是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你把话题越扯越远了,连汽车的手动自动都出来了。希望你能明白那是个比喻。(关于对车的了解,我觉得没必要跟你讨论)
而且你怎么就觉得大家是在抱怨呢?对新固件对油门的控制方式提出看法,并希望有选择能用回原来固件的控制方式,怎么就成了抱怨?!  请你记住!是有可以选择的用回原来的方式!
悟空在3.6以前版本的时候,不就是推油就起飞,收油就降落吗!没有3秒停转,没有掰杆,大家不也都飞的挺好的。

另外,我们讨论油门的问题,单就这问题说结论。也别把话题扯远,或者含沙射影,或者教训的口气,这就没意思了,都是半瓶子醋,就别乱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看来我眼光短浅了,原来你可以飞600米高啊??是我想都不敢想的高度啊~~~~。在这里,我再次肯定的说一下,你确实是强人 WKM  12%的油门都还嫌下降速度慢,这样的操控技术确实牛 我现在能做到的也就是 ...

越来越觉得你这人脑筋有问题,什么叫一般遥控器分六格?
我只玩过10C和14MZ遥控器,每轻轻推一下是1-2%的行程,怎么不能在12%位置停留呢?
莫非你的遥控油门就一个6档开关?
我飞600米的时候难道非要给你证实?
你别在出来丢人了,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光咬文嚼字不见得你很牛鼻。
另外问一句,我们说的油门问题,取消了10%一下油门熄火你哪里不爽了?说出来。
现在我们就是觉得这个油门不爽,向dji提意见,取消了我们就觉得爽!
发现起哄的人才是你!

网友:
楼主您好!
         模型遥控器的操控杆是有设计定义和标准的,呵呵!就差没立法了!航模发展的这几十年来,广大模型爱好者也一直延续了这种操控习惯和方式!就好像您开车时想要停车第一反映就是要踩刹车,如果现在给您改成要想停车,必须要先猛踩一脚油门再踩刹车!楼主您适应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三位正好是一条战线上的,正好,我们就别去扯什么汽车不汽车了,用汽车打比方可是您ty9000自己说出来的,我对车的了解可能没你多,但实际操作经验可能你一辈子都没机会体会,如果不服气欢迎来我这里体验一下山路几十弯+高海拔+几十公里的纯冰山路。

好,言规正转,楼上三位都很担心10%油门以下电机停转后需要拌杆再启动,我就问一个问题,请三位回答:什么情况下WKM的油门会到10%以下去??在回答这个问题前请你们实际体验一下油门在40% 30% 20% 15%(如果觉得自由落体还不过瘾,请体验一下白晕山的12%油门位置)时机体所处的姿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你淡定点好不好??我确实是不是多么都懂,但我最起码能保证的是对模型的了解比你多,对吧??先说你说的你的遥控器一小格2%,你那是油门齿的分度,还请你去请教一下你周围飞直机的朋友谁还在用油门齿?都是把油门齿卸掉,这样油门摇杆才能非常顺滑,这样才能完成机体的精准悬停(你对我这句话理解不了我不怪你,自己以后慢慢摸索去)。
你飞600米不需要给我证实,你需要给凡看过这贴的人证实,你信誓旦旦的把图都发出来了,那还能怎么说呢??证不证实那是你的事,只能说新手一看:哇,600米原来这么高啊!老手一看:什么玩意儿,整个视频截图来忽悠谁呢? 纯属逗乐,别生气哈,等你一天上了OSD,确确实实到了600米高度,然后回过头来看你发我这贴子里的图,你会感叹一声:恩,600米和两三百米的风景确实不一样。

网友:
呵呵!说了这么多,实际是很简单的事,就是尊重广大模型爱好者的操控习惯就好了!画蛇添足只会越画越乱!

网友:
我觉得取消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设定两种选着)!!DJI是商家!作为一个服务及销售的公司应该听一下大家的意见!这个才能坐稳市场!LZ有点小题大作,一个很简单的问题!!DJI可以选着改与不改!消费者可以选着买与不买!!不喜欢这种方式油门但已经买了的就听听DJI的意见吧!!你们说这么多,改不改那是DJI的事吧??
话又说回来!这样也好坛子里热闹! (大家都属于上班无事可做的人)

网友:
不知道,三位怎么得罪楼主了,楼主一根筋钻进死胡同了。
谁规定wkm只能用来航拍,航拍还只能慢悠悠的飞。用WKM FPV的多得是,fpv基本都飞的暴力。但这个暴力都是WKM的允许范围。
FPV飞行的时候很容易就把油门拉到10%以下的,以现在wkm的设置,我们只有2种选择,
1.智能模式,10%以下油门不会熄火,但碰到紧急事件需要熄火的时候就要等这该死的3s,这个是很危险的,论坛里已经有血案的例子。
2,直推模式,油门可以立即熄火,但是10%以下油门会熄火,而且熄火之后不能靠直推重启动,必须掰杆才能启动。这个设置对暴力fpv飞行来说是致命的,随时都有炸鸡风险。即使不是暴力飞行,比碰到需要躲避障碍,突发事件,油门不小心拉到底,基本就直接炸了。绝对是隐患

我们是希望有第三个选项,油门到底直接熄火,油门推起来直接启动,不需要掰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里我就不和你多说什么了,毕竟你对很多模友还是起了带动作用的,也分享了很多测试结果。WKM在30%油门以下就接近于自由落体状态,完全没平衡性可言,更别说收油到10%以下去,你飞多了就知道了,正常飞行30%以下油门都是非常非常少的,做航拍的都知道,机子航线上有障碍,要不是急拉升爬起来要不就是向障碍物的反方向飞,哪有降低油门试图穿过的??你说的10%油门以下电机停转造成炸机等事故,那都是没经验造成的,老飞的人都不会把油门拉那么低。

网友:
再说很多飞四轴的都是有直升机基础的,没必要把4轴操作搞的复杂化。 DJI的ACE ONE和WKH也没这么复杂的油门启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