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X9 2.4G 原装天线是几DB的?

楼主(2011-12-22):
想换个可以拆下来的天下 准备接功放玩远距离FP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不知道原装天线和普通2.4G天线差别很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不知道原装天线和普通2.4G天线差别很大吗?
JR的原装天线一般是整体的,普通的是通过SMA插座车上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想改,加2。4g功放得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