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抖舵,电机油门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1-12-22):
前几天在TAOBAO上买了一套动力设备今天试了一下那个副翼的舵一打它就抖个不停但不是很严重,其他的方向,升降舵都好好的,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控打开的时候几个舵机都很安静但是一关控几个舵机全都一起乱动这是什么情况   油门问题,我的控是天地飞6A的那个油门打到一半电机才开始转,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控都是这样的。我用的是XXD2212的电机电调也是XXD30A的。都说XXD的电调不怎么样用它要看人品今天怀这忐忑的心情试了一下还好电机空载全油门没问题,然后又加桨全油门依然没问题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说着说着好像跑题了 有那位高手知道问题出在那的话,请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抖舵是正常的,只要不在开控时抖都就行,至于那个油门一半电机才转是因为他不熟悉电调的行程,你在开机后,开控,把油门从底缓推至顶,在缓缓打回,就行了,期间飞机可能会叫,不要管他

楼主:
那个副翼的舵不打的时候不抖,但是一打它就有点抖。但是其他的舵都好好一点也不抖,这是咋回事啊。对了那个控我改过油门(右手改左手)但只是把里面的那个插头和那个弹簧换了一下没有动别的

网友:
很正常,看来你可能是个新手,对于你这个问题,没什么不正常,要么就是舵机太烂,要么就是控太烂,或是副翼舵机线没接好

网友:
标题

如果你换个舵机还抖的话,很有可能是控的问题,我的就这样,是二通道抖舵,一开始还以为是舵机的问题,后来把该舵机换到其它通道就不抖了,因为不用襟翼,所以现在把五通道和二通道换了

网友:
建议新手还是买个好点的控,问题会减少很多,毕竟一次投资啊

网友:
正常!见多了!

网友:
控的可能性大些,为什么在通电时关控,这是玩动态模型的大忌,养成坏习惯以后要吃亏的。

网友:
新手的控不要太好,天6,100来块钱就可以了,只要不干扰,怕干扰就买个200多的2.4吧,我飞了3年,才买了个天9,2000多

网友:
新手没有意识,好的控也没用,到真有技术的时候,控就落伍了,烂控不怕落伍

网友(2012-01-24):
 技术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