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电机用什么电机,不会3D,航线,悬停就可以

楼主(2011-12-22):
用这个可以吗?

楼主:
产品名称:
飞越 Tarot 250 高端电机/3500KV TL2415
所属类别:
电动动力系列
销售价格:
120 RMB
存货情况:
有现货
发布日期:

网友(2009-12-02):
浏览次数:

网友A(2011-12-22):
这个追求的话,买最便宜的

网友B:
4800kv , 5000kv ,5600kv 2s

网友C:
去0577mx里面找,有个电机加电调的套餐
只要110元左右吧,我记得,,,

网友D:
3S用3900KV

网友E:
3s用便宜的

网友F:
浩马特的

网友G:
最便宜飞越、ALZ,浩马特,感觉一个模子出来的,全是3900KV,都是用手转起来软绵绵的,使用还行
有个牌子很难搜到,傲翔250马达,磁力很棒,KV3500多点,推荐

网友E:
浩马特3900kv那个还凑合吧!比大部分国产3500KV的要有力很多!

楼主:
翱翔的我找到了,以前飞F3p用的就是2205,不错,那就去看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