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人一个关于伺服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1-12-22):
是松下MSD系列200W的,之前已经能用MACH正常控制了,可是自从调了一下“指令脉冲逻辑取反”后就不能转了,原来是在3,我调 了一次到2,不能转。后来又调回到3,接线没动,电机就不转了。原来正常能转的时候的接线是6、8接5V上(可能是因为逻辑取反的原因),5接脉冲,7接方向。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也把5、7并起来接到脉=冲上,电机能往一个方向转。其它不管怎么接都不行。这么晚发帖求教各位,希望知道的大哥指教谢谢!

楼主:
也就是说6、8接在5V上,5、7接在脉冲上,电机能往一个方向转,如果改成正常的接线  就是把5接脉冲,7接方向,电机就没反应了。

楼主:
啊,没人看啊,现在把方向并到脉冲上  电机能一个方向转,  把方向拆下来按正常的方法接到方向针脚上 电机不能转。

网友:
这是DIR,PLS或CW,CCW的认识问题,前者为方向+脉冲,单脉冲工作模式,后者为正转、反转,双脉冲工作模式,你可以检查驱动器设置,看是否为接受单脉冲工作模式还是双脉冲工作模式。接线要与设置统一。

楼主:
谢谢高人,因为我的马虎把参数调错了,这两个参数编号一个28一个29,不小心搞反了,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太感谢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