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了好久的车床BB25-1改造开始了

楼主(2011-12-22):
买了近两年的小车床BB25-1..经过漫长的潜水.最后决定改造.材料购买的差不多了.开始动手.丝杠保留.第一步先把步进电机.安装到车床上做好了支架..丝杠钻眼功丝.接上一段轴.

网友:
   图片不清

楼主:
手机拍的,凑合着看吧.

网友:
 顶起来看图!

网友:
等看图,最好将图片拍得清晰一些。是改数控吗?

楼主:
接着发

准备的还不太充分.拖板安步进电机的连接处打眼功丝.

楼主:
驱动器

买的最便宜的驱动器.

楼主:
继续

MACH3不会弄.听说维宏卡容易.又买了维宏卡.

楼主:
车床

这是我准备改造的烂车床.BB25-1加长型.

网友:
做个记号关注。

楼主:
继续进行

昨天把电机安装到床子上.大拖板上的电机安在手轮的另一端.

楼主:
电控箱.也安装的差不多了.利用一个USP机箱.前面是.750W的.

网友:
顶起你的帖子,静等你换相机(换手机也行,就是比换相机代价高些)

楼主:
进度迟缓

大丝杠上安装的电机,经试验拖不动大拖板无奈.改变方案.等了一星期,买的同步带和同步轮才到.安装好.说明一下丝杠是2004的梯型.没有买到变比正好4:1的同步轮.这样的话电机转一圈大拖板移动的不是正好1毫米.目前不知道如何适应软件.

楼主:
接着说

如果现在安装的同步轮3.6:1无法适应的话.就得重新购买4:1的同步轮了.或者自己加工4:1的同步轮.另外还不清楚雕刻机用的维宏卡是不是适用于车床.目前试验时是单独一轴一轴点动试的.倒是都动作了.下一步需要对软件进一步了解了.

网友A:
你这样搞电机扭力很欠菜的
即使搞成了,拖板间隙调整的紧了点,也会失步,自动走刀还马马虎虎能用,想定位不可靠,两头得加平面推力轴承,否则吃刀大了一样走不动

网友A:
我用28减速步进试过,拖板调得松马马虎虎,规矩的做法先用个拉力器测出你丝杆手轮最大扭矩范围,然后选配电机

网友B(2013-04-19):
我的床也是BB25-1也想改数控,不知道有价值吗?等楼主成功了再说

网友C(2018-12-05):
这个帖子看着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