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在水中航行的时候会出现“点头”现象,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1-12-22):
一开始跑的时候没事,当跑的比较快的时候就会出现连续点头现象了,难道要在船头加上压重块?

网友:
调整电池位置,或加压浪板吧

网友:
首先要看水面的平静程度,细小的波浪也能引起船的‘点头’。再次,要看看点头的幅度和频率,由于船在行驶中是在滑行状态(我假定是滑行艇),姿态是静态平衡和动态平衡的统一,因此绝对的稳定是没有的,点头是必然的,只是要设法减小到不影响航速和操控。附上一张图解,是 Tunnel Hall的,但是Mono艇也很近似,上面有各种力的作用方向和作用点,供参考。

网友:
lz,点头的现象是普遍的,速度快了,肯定有点头现象,你所说的高速点头,是因为断阶位置的升力过大导致的。你可以试试把断阶位置稍微磨掉一点点。这个方法是最直接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嗑药对身体不好,

网友:
速度快了,肯定有点头现象,建议先调整前后的重心位。。不行再磨船底,,,,还有船速达到啥程度,同样船型别人跑80。你非要跑100。。。大仙才能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