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无副翼大桨夹 晕菜

楼主(2011-12-22):
几次炸鸡就把大桨夹的球头控给弄滑丝了,不知道兄弟们有什么好办法
还有 相位器就下就滑丝了
还有无副翼的长连杆买不到啊
弟兄们帮帮小弟

网友:
飞魔士好像有无副翼用的正反螺纹 连杆

网友:
亚拓大奖夹就是这样的'我是过来人'多买几付副厂的备这吧'或者换'tg和rjx'精度和耐炸性能都在亚拓之上

网友:
ab胶可以搞定保证比氧焊还硬

Discuz!代码

Discuz!代码

网友:
滑丝了不要紧,502拿来粘死就好,还有一个比较觉得办法,至少我吧普通球头内孔改大到2的,然后长螺丝加螺母搞定,只是后来觉得难看,直接502粘死了,真要拆电烙铁烧一会儿

网友:
拿点烂毛巾烂布之类的,扯一点与螺丝一起扭进去,很紧的!觉得上螺丝胶

网友:
RJX比亚拓差。。。TG确实比亚拓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倒是有碳纤维丝

网友:
可以重新攻丝吗

网友:
据中山兄说使劲灌水有奖品,俺以后见贴就进来灌水

网友:
谁会找个避孕套代言。

网友:
多多灌水  多拿礼品~~~~~多像中山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