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6改完广角后,又做了个壳子。

楼主(2011-12-22):
ZI6改完广角后一直裸奔不安全,早晚ZI6得死的不明不白,所以特地给它做了个壳子,为了保证精度还买了把游标卡尺,这样直接把屏卸掉直接图像输出给图传,开关用着太别扭,也直接改成微动开关了。加了个直流的调压模块,这下好了动力电池可以直接接上了。以后就等着爽歪歪了!扣上另一半也是防水 的了!

网友A:
我的zi6 电源板出问题,显示有“!”,无法正常工作。求帮助!

网友B:
“直接把屏卸掉直接图像输出给图传”
你觉得这样可行吗

网友:
“直接把屏卸掉直接图像输出给图传”。。。完全可行

网友C:
建议在外壳与镜头之间留些旷量(空位),不然在受冲击的情况下,线路板与外壳之间容易发生一定位移,这样镜头会将线路板撕裂或损坏感光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zi6 电源板出问题,显示有“!”,无法正常工作。求帮助!
这个不是电源板的问题,应该是SD卡槽有问题或两块板之间的接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屏卸掉直接图像输出给图传”
你觉得这样可行吗

经过试验证明完全可行,录像及设置参数完全靠地面接收显示看过程就可以了。液晶显示真的就是多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在外壳与镜头之间留些旷量(空位),不然在受冲击的情况下,线路板与外壳之间容易发生一定位移,这样镜头会将线路板撕裂或损坏感光器件。

谢谢 提供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zi6 电源板出问题,显示有“!”,无法正常工作。求帮助!

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