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感度”、“油门曲线”、“螺距曲线”

楼主(2011-12-22):
本人只玩过RTF的东东,可以说是新手中的新手,有谁可以解释下遥控直升机设定遥控时“陀螺仪感度”、“油门曲线”、“螺距曲线”的意思以及分别的作用?谢谢大家了,本人跪求了!

楼主:
有相关帖子的链接也可以啊,谢谢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
就是没有大侠知道吗,这个对于直升机设定来说可是基础啊,本人实在太菜了,谢谢大家帮忙啊

网友:
这个不是几个字就能说得清的,可以在直升机的板块里慢慢找,慢慢看。

网友:
很好要学的。

网友:
曲线可以理解为对于操作的反应程度的不同。
曲线的某一段平缓一些的话,那么在那一段内手指动10度,舵机可能就只动10度。如果到了比较陡的段,那么手指再动10度,舵机可能就会动20度甚至更多。
不过舵机能动的总量是恒定的。也就是如果你的手指只能动45度,舵机只能动60度,那么手指动到底的话,不管曲线和比率如何,舵机都会动到60度。
如果还不能理解的话,那么再通俗点:
你以匀速推杆到底,直线比例的话舵机应该也是以相同的匀速转动到底。
如果是曲线状态,那么就算你匀速推杆到底,那么舵机的角速度也许就是先慢后快或者先快后慢。这取决于曲线的曲率。
了解了曲线以后,对于油门、螺距就好理解了。
油门曲线,就是旋翼转速有个先快后慢或者先慢后快的过程。
螺距曲线,就是螺距变化速度有个先小后大或者先大后小的过程。
至于陀螺仪感度,就更好理解了。就是陀螺仪对机身角度的感知灵敏度,如果灵敏度过高的话,机尾会不断修正,甚至导致矫枉过正。灵敏度不够的话就会造成反应迟钝。

网友:
三国有置顶帖,建议看看

网友:
陀螺仪感度:这个其实很多高手也是理解有误的,并不是调整迟钝和灵敏,而是同样的偏转下舵机修正的幅度

油门曲线,螺距曲线:这是调整遥控器摇杆位置对应的油门和螺距

网友:
都是高手呀!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9520&highlight=
善用搜索功能吧~~别这么懒

网友:
又一次加深了理解

网友:
又上了一课

网友:
 直接潜水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稍微有些理解了,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我是太懒了,呵呵,太感谢了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三国置顶贴?本人刚注册不久,三国版块在哪里呢,没找到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那么一说真的有些概念了!

网友:
大哥   你给新手做了贡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9520&highlight=
善用搜索功能吧~~别这么懒

 LZ你发个帖子问,还不如搜索关键词更来得快。偶潜水3个月,全靠搜索帖子学到东西

网友:
原来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
螺距是不是就是桨的倾角呀?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强大 谢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解释起来也不是一句两句就能搞定的~看看这个贴吧~~有什么问题,一起交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解释起来也不是一句两句就能搞定的~看看这个贴吧~~有什么问题,一起交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2012-02-24):
善用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