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为什么不用电机驱动?求解

楼主(2011-12-23):
想不明白,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没看懂问题。要是直升机不用电机,那咱的电直论坛是干啥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display.php?fid=47

网友B:
有用电机直驱的,不过那是模友DIY的

网友C:
有电机的。而且玩电的越来越多

网友D:
标题
直驱的话,电机受不鸟,很容易挂掉

网友E:
LZ的意思可能有两个,试解析:
1怎么不用电机直驱
2真的直升机怎么没有用电机的

网友F:
楼上正解,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