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套装多钱

楼主(2011-12-23):
新手求助

网友:
1千多到1万多都有,看你准备了多少米。

网友:
建议买个飞越的450空机几百元,另外再配设备。
当然,飞越也有套机,一千元左右的飞航线练悬停没问题,再买个控就可以了。

网友:
3个0到4个0

网友:
虽然我也是买套装出身,但还是建议你别买套装。

遥控器需要单买,买好的。
飞机可以买空机架,然后自己买设备配,这样会比较称心如意,价格会比买套机高不少,但对于后期维护和发展绝对有帮助。

网友:
我也是直接买了一个套机,现在正在想买好点的控,纠结啊

网友:
如果是新手要是没有老鸟带最好自己别玩
否则后果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