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计算了下轴承热膨胀大小,总结了个预紧方法,求劈砖

楼主(2011-12-23):
,轴承热膨胀系数大概12×10-6,轴承长度算15  我7204轴承,4 p4角接触轴承,机器的设计要求是24小时不会停,也只做一台,不怕折腾),还没装上主轴,假设极限温差50摄氏度,估计会膨胀10个u样子, 不小了,已经有很大影响。
方案1.弄的是密闭循环风温控半导体冷却冷却功率在150W左右,吧温度弄到电脑上显示,材料买齐了,制冷半导体,保温材料,吹风机(两个备用),(没事瞎折腾,我搞电子程序的,我的饭碗),不用润滑脂堵住轴承空隙,采用美孚1号油,让汽修店的兄弟弄的,修奔驰发动机用的,应该正点,,这样智能温控,吹出的风还是很冷的,还没经过实际考研,信心不大,不过还是从轴承空隙中吹出,风力也很大,但是冷风贯穿主轴时接触面比较小,我测吹出的风温度和实际主轴温度差别应该会不小,。
方案2.采用弹簧预紧方式,我看很多主轴多用蝶形弹簧,我是20的轴,找了个日本的蝶形弹簧感受了下,,力道太小了,预紧力不大,一用力就压平,多碟几个也不是好主意,厚度不均匀。受力会成问题,主轴应该最怕就是这个,影响寿命 还影响精度,我琢磨了下,想了个土方法,找片塑料膜,膜的厚度待定,应该20mm大小的一块厚度误差不大吧,有误差也会产生自调,作为预紧片,假如用0.2mm厚的塑料膜垫片,轴承的热膨胀应该会被塑料片吸收,不会产生暴死,压力过大的问题。 这个方案求拍砖

网友:
抢位置先,问题暂时不回答,

网友:
攻击开始,首先假设你的算法是对的,但是实际就难说了,因为温度和国产东西的质量很难控制,其次高速主轴最关键的还是还是动平衡,装配时动平衡是个技术活,楼下继续

楼主:
起得早,,,动平衡我也非常重视,所以被逼采用了面对面的轴承安装方式,轴上台阶不适合,如果上套子固定轴的话,动平衡很难保证,所以轴上一丝不挂,裸奔,加上前段时间收的日本无动力主轴外壳(极品),除了装轴承外就是一根轴和同步轮在转,我的是无动力的,1.5KW的百元级别电主轴带动无动力,电主轴精度还将就,内孔1丝,精雕时还可以滥竽充数,配了大小比例4对同步轮,进口二手货,物美价廉,分别是5,3,2,1倍比例减速。再配合变频器,就是无极变速,要力有力 要速度有速度,(关键是怕同步带能否抗住 这么高的线速度,MUT上的同步带指标是50m/s,我这已经接近这速度了,,买了5跟MXL的同步带),我无动力最高上1万转吧,1万估计也是轴承皮带都是极限。带有自动喷油装置(山寨得我都看不下去)。在加上半导体循环制冷,自我意淫下了。。。。

网友:
好药考虑轴承膨胀啊

楼主:
现在路线大概是这样,说出来让大家批批

网友:
图都没上来看的累,字又 没有段落,
上图先

楼主:
我计算错了,,按电主轴高速来算,24000转/min,400转/s, 同步轮最大的10cm周长,一秒线速度是4000cm,4米,, 担心过多了,国产的同步带就算打折也不会低于10m的线速度吧,太忙了,没时间去好好计算下。花了点冤枉钱,买了5跟备用,努力用到下辈子

楼主:
弄不来什么图,材料拍几张来没什么意义,主轴还没有装配。弄好了保证上无码的高清,带现场解说

网友:
油气润滑,气带走热量,带入润滑油.超细微雾可以深入滑道,而且不会产生油阻.
高级主轴必配之利器.

网友:
留标续看

楼主:
油气润滑,我也想啊,但是怎么吧油雾化成气呢?我吹风机压力可没那么大啊,能吹进去我觉得就不错了

网友:
看不明白是解决轴向串动,还是解决热膨胀量

网友A:
解决热膨胀数控的话微调给进量,手动的话及时测量调整
解决轴向串动肯定不能用塑料片

网友B:
典型的电子工程师做事方式。
你精度根本达不到要考虑轴承冷热的程度。瞎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计算错了,,按电主轴高速来算,24000转/min,400转/s, 同步轮最大的10cm周长,一秒线速度是4000cm,4米,, 担心过多了,国产的同步带就算打折也不会低于10m的线速度吧,太忙了,没时间去好好计算下。花了点冤枉 ...
4000CM=800米 不是4米  神油大侠

网友:
膨胀系数一样即可了

网友:
4000厘米是40米啊,不是4米,也不是800米呀。都怎么了?

楼主:
我嘞个,,,,哈哈 4000cm是40米 晕的,,,之前算的对的 就接近50米线速度  昨晚糊涂了

网友:
感觉有点异想天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电子工程师做事方式。
你精度根本达不到要考虑轴承冷热的程度。瞎折腾

我怕锁紧了温升抱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热膨胀数控的话微调给进量,手动的话及时测量调整
解决轴向串动肯定不能用塑料片

标准主轴都会有预紧,要么弹簧预紧 要么液压,液压我做不了,弹簧无非是蝶形弹簧,轴向窜动应该和合适厚度弹性的塑料片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热膨胀系数大概12×10-6,轴承长度算15  我7204轴承,4 p4角接触轴承,机器的设计要求是24小时不会停,也只做一台,不怕折腾),还没装上主轴,假设极限温差50摄氏度,估计会膨胀10个u样子, 不小了,已经有很 ...

用易拉罐的皮皮,咋样???2层应该就够了吧1

楼主:
易拉罐皮皮估计印度太高。。。没弹性

楼主:
牛人在民间,一直相信论坛有高人存在

网友C:
看了半天,LZ是说在俩轴承中间的轴段因为热膨胀而把原先预紧的角接触轴承顶的太紧????

看开头好想说的是轴承本身的热膨胀,,,,

要是指的是前者,那为什么主轴不采用一端固定一端油动的支撑方式????就不怕轴段膨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半天,LZ是说在俩轴承中间的轴段因为热膨胀而把原先预紧的角接触轴承顶的太紧????

看开头好想说的是轴承本身的热膨胀,,,,

要是指的是前者,那为什么主轴不采用一端固定一端油动的支撑方式???? ...

请说清楚一点 一端油动的支撑方式???不太明白

网友:
这个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太精于计算吧

楼主:
不是多么精密的计算,只是想表明膨胀已经超过1丝

网友:
回复 楼主:

固定端 用 一对角接触,应为靠的比较近,角接触轴承之间的轴段热伸长量忽略(基数小),另一端,用球轴承或者圆柱滚子。。。外圈或内圈不固定,,,,
装刀端在角接触轴承端,也就是固定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