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米30的上银线轨多少钱一对!求解!

楼主(2011-12-23):
本人收了两根旧线轨!表面有浮锈!但很顺滑!精度还可以!就是不知新大楷多少!不卖的。千万不能说我违规了!只求看亏了还是赚了,谢谢大家!

网友:
新的很贵,像这些导轨二手东西买时要注意里面的滚珠是否掉了,有没有间隙,
买东西你用的上觉得划算你就赚了,等你感觉用不上,你想出的时候你就觉得 你亏本了,

网友:
想不通,为什么这个要这么贵

网友:
贵,首先是材料,国内的材料首先就不达标,国内的那些小商家买的材料不一定都是正牌厂家的,如果是正牌厂家的那他就没钱赚了,其实材料的热处理,很多国产导轨厂家的处理不是很好,其次是加工技术,和装配,这些综合起来就决定了他的价格,

网友:
4个滑块加线轨新的3000左右吧,旧的这个成色1000左右

网友:
上銀牌子太大,不玩機器的都知道了
買cpc的軌道吧,聽賣得人說也是差不多的,性能指標也是一樣
都是台灣產的
其實台灣也很多小工廠在做線軌的,機械設備一樣不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