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图,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楼主(2011-12-23):
 行程是300*300*100mm的

xyz都用的25导轨

800瓦的主轴

楼主:
先顶再看是条好汉

网友:
都很完美了,还那里有意见,只有赞赏

楼主:
 不肯提意见的不是好人

楼主:
我自己都找出毛病了,上面没有画拖链的位置

网友:
提不出意见 ,

网友:
帮顶
其他人不给你意见,我给:那Y轴步进电机设置在后面,是否好一点

网友:
太黄太暴力了。。。。

网友:
貌似横梁和立柱是一体的?这个怕是不好加工和安装吧

网友:
暂时属于欣赏级别!

网友:
最近在考虑造一台还是买一台,行程要500x300,你这个要是做出来将给我很大鼓励,哈哈

一个意见,y轴用当个滑块,平台会跷吧,这么强的机器,平台翘几丝就不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丝杠座上固定电机座电机座上固定电机,前后均可安装,完全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数控铣床一次成型,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想用2个滑块,可是那就要加长好多。。。。然后龙门又要往前。。。。。考虑到高转速小深度,估计应该可以

网友:
平台多厚?貌似T槽很小啊,T槽还是横向的好点,销切液流向两边好收拾

网友:
如果有加工能力,建议参考“mon”的帖子。。。。。他的“钢鸡”不错。我是菜鸟,还只是‘铝鸡“阶段。

网友:
奶糖,偶说点反面意见哦,不知道对不
1.
25的轨 上雕刻头太浪费了,20足以 15都行(还可以4滑块)
2.
凹型靠山太难磨。上次有个帖子已经花大力气来弄了
3.
可以考虑把Y轴轨道装在平台上,滑块装底座。滑块的中心点与主轴中心点交汇。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导轨是现成的。。。。用来要比重新买划算。。。。

凹形直接数控铣出来

第三点好,但是需要400长度的台面,我再考虑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轨是现成的。。。。用来要比重新买划算。。。。

凹形直接数控铣出来

第三点好,但是需要400长度的台面,我再考虑下

线轨的轨道用数控铣铣出来就能用?这让大水磨情何以堪啊。

楼主:
要精度大水磨是没有的,必须上精密磨床,数控铣床出来的0.02,不知道够不够,还有直线导轨本身的一个特性是改善安装面本身的精度误差

网友:
我覺得立柱只有一側斜撐,只能單向受力
改成兩側都有呢?各位意見??

楼主:
一侧也是顶跟拉,两侧当然更好可是那边要白白弄出一大截。。。。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精度大水磨是没有的,必须上精密磨床,数控铣床出来的0.02,不知道够不够,还有直线导轨本身的一个特性是改善安装面本身的精度误差

我理解中这句话本身就错误,
磨床有磨床的精度,不然就没存在的价值。很多坛友也就大水磨出来的,直线精度也能到0.01以下。

直线导轨该晒安装面精度就完全错了,在不平的安装面,轨道上面的螺丝直接往下锁,平轨也给你弄弯了(轨道和底座的厚度决定强度,哪个会弯很好理解)。、
安装面不平,是必须垫平的,你这种设计连垫都没法垫。
愚见

楼主:
不知道,我这边的大水磨都是磨光面的,根本没精度,比如10*100*100的一块。。。磨好了拿出来一看,10的两边可能差0.1 0.2

网友:
单滑块吗?Y轴电机还是装另一端吧

网友E:
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没人搞铸铁移动龙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没人搞铸铁移动龙门?

动龙门是轻载设计,强度用不到厚铸铁,相同重量厚度 铸铁的强度比钢板小。
定龙门是重载设计,用整体的铸铁有助于增加整机强度
差不多也就是飞机为啥不用铁做一样了

网友:
导轨可以细点,用两个滑块。(利用现成的就当我没说)
Y轴电机放后边比较好。

网友:
感觉Z轴滑枕悬深有点单薄!

网友:
我要是会花这中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