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改屏幕亮度

楼主(2011-12-23):
夜间充电时那个小屏幕太亮了影响睡眠。
改造办法,把充电器打开,屏幕上方有16个针脚,右边第一个和第二个是屏幕上LED电压,只要把他降下来就没那么亮了。第一个好操作一点也就是我画红圈的地方,把针脚剪断,两头用飞线串联一个或N个二极管,或者串联一个电阻也行。

网友:
很好,很简单。

网友A:
我有个更简单的办法!!拿书盖着!! 哈哈!!顶楼上

网友:
那个脚断开来,在电源两个脚间加个5k的可调电阻,就可以调亮度了

网友B:
我的屏幕上字没了,怎么修啊?

楼主:
字没了可能是虚焊。把16针的所有焊点重新焊一下,如果还不行,可能是液晶坏了,从网上买一个,也就十几块钱,淘宝搜索1602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更简单的办法!!拿书盖着!! 哈哈!!顶楼上

同样操作,这个方法最环保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屏幕上字没了,怎么修啊?

字没了,按键有滴滴声吗?要是按键还有声音那就是屏幕坏掉了,要是按键没声音,那就是电路出问题了,你可以寄来我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