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换内脏

楼主(2011-12-23):
小弟新手,上个月弄台hl的kv1, 瞎捣鼓了一阵子,拆装了几次。觉得它遥控系统太渣了,想换新的。
可又不知道有哪个型号可以替换,是要连遥控器带里边的电路一起换掉的。
那位大大可以发个关于这个教学贴阿

网友:
论坛搜索kv1

网友:
换传说中那个威驰声组啊,绝对爽到掉渣

网友:
遥控器+接收机+电调(多个或者1个多路电调)+电机,(可选装声组),加上大量的连接线材,就可以了

网友A:
威驰电调,支持高压直流吗?我的电机是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威驰电调,支持高压直流吗?我的电机是12v的!

我用8节镍氢,满电11.2没烧,别人3S锂电也没烧,不过要是你的坦克太重的话,就不清楚了

网友:
别堵转和缠线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