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姿态演示程序

楼主(2011-12-23):
10轴 IMU 模块使用中一直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没有很好的演示实例。于是最近自己编了一个三维姿态演示程序。通过这个程序可以清楚的看到模块的姿态,非常直观。由于时间比较短,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欢迎大家提出建议。

程序介绍:这是一个观察物体三维姿态的演示程序。可以通过串口输入物体的三轴姿态角,然后就可以看到窗口中的立方体转动。
串口选择范围COM1-COM8,波特率固定为115200。使用时先打开串口,然后点击显示3D实体。串口输入的数据格式为x = 45.000 y = 45.000 z = 45.000 加回车换行符(45.000指角度值,可以取任意值,小数位至少3位,整数位最多3位)。

下面是程序的界面,每次使用前需要选定使用的串口并打开,然后点击显示3D实体,就可以看到一个立方体。
如果这时串口接收到正确格式的数据,这个立方体就会旋转到相应的姿态。有一点需要注意,OpenGL的坐标是这样的:屏幕就是x-y轴确定的平面,z轴和屏幕垂直指向屏幕里面,如果和大家常用的直角坐标系不同,请根据此调整。
如果程序启动报错找不到glut.dll,请将此zip包中的同名文件拷贝到c:\windows\system目录下即可。

文件名: Fusion_MEMS_3D_demo.zip
描述: Fusion_MEMS_3D_demo.zip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9c74def8-2d0a-11e1-abda-0015c55db73d/

网友:
使用它还需要购买你的产品是吧

楼主:
这是拿来和大家分享的东西,如果谁想调试惯性测量单元IMU可以用的上,不用买我的东西。
小技巧:这个小程序还有简单的串口发送功能,点击send按钮就可以将它上面文本框中的数据通过com口发送出去。
因此,可以简单测试一下三维显示功能。将使用的COM口的2-3pin短接,然后send格式正确的姿态信息,就可以看到立方体转动了。

网友:
楼主的10轴姿态程序能否共享下,我也在做这个,姿态还没弄出来,主要是四元数不懂

网友:
不错! 以前想找也找不到。
这个显示物体应该有个头尾和上下,好区分。

楼主:
多谢大家关注。
我也想画一个好一点的模型,但是我只是会一点点OpenGL。所以做不出更好的模型显示了。希望我这个帖子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网友:
开眼界了

网友:
这是我用易语言做的三维图

网友:
好东西哦,早有这个不自己编程序了
不会做opengl,看看我自己MFC做的丑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强啊,可以自己手绘三维图形。
其实用上OpenGL就不这么辛苦了,很多常用的形状都有函数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