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重新倒腾的600EFL+大V8的布线

楼主(2011-12-23):
接收和电调直接亲吻,貌似可能会有影响,但是估计没问题,这是最牢靠的位子了,因为比原先多出了一个大蓝,本来接收放在现在大蓝的位子的。

网友:
接受电只有850mah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写的是1300

楼主:
1300的,因为原来用的1800的,感觉太长了,不好固定有隐患,所以换成格氏1300的,飞4个起落就换

楼主:
你凤凰放在下面了啊,怪不得,你用的ALZ的1800的电池?

网友:
阿哲啊,这顿线给乱的。。。。

周末让你看看FUTABA S.BUS系统加上2S直驱的简洁~~

网友B:
CGY750也是分体无副翼系统,看看我的布线。

另一面是2S 2200mAh接收电,用6203SB小接收机,放大器,UBEC,接收机和一坨线还是能全挤在机身一侧的,其中接收机在图中那一捆线的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GY750也是分体无副翼系统,看看我的布线。

另一面是2S 2200mAh接收电,用6203SB小接收机,放大器,UBEC,接收机和一坨线还是能全挤在机身一侧的,其中接收机在图中那一捆线的下面。

接收天线是亮点,刚好90度!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ALZ的2200的电池,侧面放不下,所以电调侧放,换电池也方便

楼主:
看来还是6203好啊,6208太大了,反正只需要sb一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