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报告,我的911平衡杆重炸之下终于撞坏了--有图,另求助260舵机电位器***

楼主(2011-12-23):
最新报告,我的911平衡杆在昨日重炸之下,终于撞坏了一点点塑料,估计是西安的气温比较低,塑料有点脆的原因,当然主要原因是我下手比较狠 ,这是买了911至今坏的第一个配件,还可以飞,JJ悬停还是相当的稳,所以没有换,不知道里面的金属块会不会甩飞出来

到现在九鹰厂家还没有消息可否邮购260A主板的舵机电位器,导致我的一台机器停工中,在此求助大家,舵机电位器哪里有卖

楼主:
不知道里面的金属块会不会甩飞出来

楼主:
每天基本6个电池,至今好好的,尤其佩服起落架的选材

楼主:
把260的舵机也拍了一下

楼主:
260的舵机电位器,求助求助求助!!!!!!!!!!!

楼主:
把舵机电位器拆解,看到里面的结构和一般家电上的不一样,旋转角度只有90度左右,电阻值5K欧姆

楼主:
停工待料中的260主板

网友:
表示慰问.

网友:
联系厂家看看,价格合适就修,太贵就继续等!

楼主:
至今没有消息

网友:
那个金属会飞出来。我一朋友玩我的911,去撞了一个仓库的天窗,然后平衡杆就裂了,又飞了几圈之后,金属块射掉,飞机失稳炸机。

冬天塑料比较脆,我的起落架也断了一头,是上树后拿砖头砸下来的时候裂的。

头壳更是伤痕累累了~但是还是能飞~

楼主(2012-02-02):
回复 网友A:

过年飞的时候金属射掉两回,速度很快,后怕,加胶以后好了

网友:
502,热熔胶

网友:
 陀螺仪芯片很有技巧的斜了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厂家故意的,还是技术缺 陷,有讲究吗

楼主:
现在JJ已经炸坏两个头罩,两个平衡杆,一个起落架,磨损三个连杆,三个尾电机的接线从根处炸断,玩911近四个月的损失

还炸坏过一根40W的日光灯管

网友:
最好是套热缩管,用胶是不行的

网友:
可以参考我的修复办法,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7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