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9通接收机闪3次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1-12-23):
请教各位了,futaba遥控无反应,9通接收机R149DP闪3次是什么故障?哪位知道的请告知,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是接收机接电调后,电调上的灯闪3次

网友A:
先試試接收機接舵機有沒有反應,(用UBEC供電)

楼主:
谢谢,试过了,舵机没有反应的,不知道是不是发射机的高频头坏了,高频头开机一下就发热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啊?

网友B:
72m开机高频头肯定发热,会不会是接收上的晶震松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