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啊,我的500尾吧出现故障了。

楼主(2011-12-23):
求教啊。我的500之前改成了无副翼。现在要把有副翼的陀螺议给出掉。可是我刚刚把陀螺议装回去试机的时候发现,

油门开关处在关闭的时候,尾舵机是正常的。
可是开油门开关处在打开的情况下,其他什么都没有做。尾舵机就慢慢的向前拉了。这是什么原因?

陀螺仪的问题还是尾舵机的问题?

陀螺议是:rce600 align
尾舵机是:futaba s9650

网友A:
确定方向没有和油门混控,那就有可能4通中立点有漂移,校准中立点,或者微调调整一下吧,直到他不自己动作

楼主:
哎。看来还是要提着飞机去找一下千红了。。。。好久没有去找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方向没有和油门混控,那就有可能4通中立点有漂移,校准中立点,或者微调调整一下吧,直到他不自己动作

如果是4通中立点有漂移那在油门开关关闭的时候就应该可以看出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