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为什么这么多遥控船遥控车的马达的电极都要焊上104 ...
到底为什么这么多遥控船遥控车的马达的电极都要焊上104电容?

楼主(2011-12-23):
为什么要焊上电容?而且还要有一边是要焊在马达的壳上,有些是焊1个电容 有些则是3个 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果不焊的话 会怎么样?

网友A:
这个是消除什么什么什么。。。忘了!!等楼下回答!

网友B:
消除(减轻)电刷的火花对接收机的干扰。

网友C:
那个是消火化电容,一般多用在有刷电机上,无刷电机上不用这个东东。
如果木有这个东西的话,接收机有可能会由于火化被干扰

网友D:
 大家鼓掌。。。。。

网友:
我都嫌那东西碍眼 都剪了

网友E:
滤除高频火花干扰~~

网友F:
加不加,用收音机可以大概体验到信号燥音。

网友G:
好象还有防止抖舵的作用.总之是消除电火花可以防止对电子设备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