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帮我看下刚装好十字盘有问题吗那里不对谢谢了

楼主(2011-12-23):
(无正文)

网友:
表示看不见图~~

网友:
你装的是正确的,附图你对比一下

网友:
上推行程太大,相位器顶到中联了

上推行程太大,相位器顶到中联了

网友:
实际上装上大桨螺距没有那么大的

实际上装上大桨螺距没有那么大的

楼主:
谢谢 多给点建议好调整

网友:
螺距大了,干涉了。

网友:
感觉正螺距要比负螺距大

网友(2012-01-22):
螺距推到最大位置时顶死了,舵机有卡住声音了。把下面三根连杆调短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