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EPP加固 大风中飞

楼主(2011-12-23):
视频连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1MzU1NzIw.html
怎么插入不起视频呢? 拍了点点相机就没电了 遗憾。

网友A:
这样加固没用,好小子炸机一般是断机头装机翼和电池的接合位,还有就是断机身的尾杆。

网友B:
建议LZ在机身两侧下方由机头至原舵机位藏入4mm空心炭纤管
补强才不怕炸断机头。
另外你舵机装机尾不但炸机时易损舵机,更会令重心严重移后。
看视频应是头轻尾重,而你要不停推平尾修正。
你也应是机头配重太多了令机体太重了,要高速才够浮力。
建议LZ把舵机还原原位,不加配重,另把1500mah锂电尽前横放。
应可改善操控。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