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哥们帮我加工一套台锯主轴(付费)

楼主(2011-12-23):
大家好,我准备diy一台模型台锯,现需要主轴一套,望论坛有设备有能力的哥们代加工一套(付费),带锯片夹一个,2个皮带轮(2:1),本人不胜感激。QQ909845146 北京

初步设想:锯片可升降,装80mm的锯片,6202轴承,1502轴承座,台面5mm,锯片最大露出台面:40-17.5-3.5-5=14mm,这个一般就够了,也可装110mm锯片。

上面是我初步想法,也可按您设计的,最好有图纸,能保证装80mm的锯片最大露出高度在十几公分就行。

网友:
要什么主轴啊,那种安装轴承的,弄两个,想调高度,就一边垫起来

网友:
太小儿科了,这里去了我不行,谁都能胜任此项工作。拿出图纸来说话。

网友:
lz什么时间做好了发个照片!正好我也需要一个!就是没想好怎么做呢!

网友A:
要什么材质的?轴需要多长?6202轴承,2个轴承间距多少

网友:
可以用俩轴承座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什么材质的?轴需要多长?6202轴承,2个轴承间距多少

什么材质我也说不清楚,大家用什么我也用什么,轴长120mm左右。

借用网上图片

借用网上图片

楼主:
补充

轴要那种阶梯状,有台阶的。

网友:
群里有能力的很多

网友:
有能力的多的是,你不说清楚咋设计的,谁敢做啊
没图要做坏了你又不要,还赔本。
草图也要有一张嘛

网友:
也想搞个小台锯的
10楼模友说的很对

其实LZ的意思  就是一根刀杆吧?
我也一直在琢磨D个小台锯的  关键是我的动力单元不容易固定
也想  刀片可以有一定的上下调节范围

网友B:
楼主想简单了,80小锯片不好找另外和110锯片的安装孔也不一样光做轴是不行的,还需要为锯片做安装法兰
最简单的做法是买根15的光轴和现成的皮带轮,这些淘宝上很容易找到,然后根据锯片在做安装法兰

网友:
二楼的兄弟咋还把我名字放上去了?哈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简单了,80小锯片不好找另外和110锯片的安装孔也不一样光做轴是不行的,还需要为锯片做安装法兰
最简单的做法是买根15的光轴和现成的皮带轮,这些淘宝上很容易找到,然后根据锯片在做安装法兰

请教:  光轴和现成的皮带轮 的连接 是怎样的?  能不能画个简单的示意图

网友:
买个云石切割机,倒装到一个铁板上。。。。。。。搞定!

网友:
能保证装80mm的锯片最大露出高度在十几公分就行

这个是个高科技含量的活啊。。。。

一般的就可以了?

楼主可以提提,安装多厚的锯片。

要切多大的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  光轴和现成的皮带轮 的连接 是怎样的?  能不能画个简单的示意图

呵呵 ,最简单的就是用顶丝了

网友:
以前做过

照片

网友:
一次只能一张

网友:
没图纸谁能干啊?

网友D:
这个行不 行的话联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行不 行的话联系吧

这个看着不错  不知有没有其它图片了  我也想有一个

网友:
没相机 手机照的 效果不好

网友:
圆锯最好做,像楼上这个东西,加个平整的板,开一槽,上电机,挂皮带,按电门就行了。

网友(2012-10-25):
错过一笔生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