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th9x刷固件问题

楼主(2011-12-23):
小弟入手了富斯的9通
遥控器
。想刷er9x的固件。USBasp的programer也买了,线也焊好了,问题是把遥控器接上,PC就无法识别这个USBasp了,把控拔掉,就好了。这样就不能用eepe刷固件了。连接线就是按照官方的方法接的,有没有哪位大哥知道怎么解决呢?接线方法就是这个帖子中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4960&highlight=%B8%BB%CB%B9
我的USBasp就是
接口是这样的:
谢谢各位。

楼主:
补充一下,控上的接线,是按照个图接的:

网友A(2012-05-04):
是不是电源那块接错了,自动保护了,仔细检查下ISP接口定义,看又错吗

网友B:
用ISP或ATMEL 的MKII下 载器

网友C:
那个帖子是我发的啊.....
1. 再仔细检查下接线,注意下接口定义图的缺口位置,是否左右弄反了....
2. 换一个USBasp试试,我就是换了之后刷成功了。
3. eepe好像是有支持列表的,也许是你的USBasp不支持,可以换个软件,不一定用这个的。

网友D:
学习一下,过段时间准备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