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12S/ DEVO 8S 双向传输设置教程视频

楼主(2011-12-23):
双向传输 在DEVO12S中的操作使用

http://www.tudou.com/v/UATWNglvhiM==.html

双向传输 电压报警功能应用,此功能对电池的过充过放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http://www.tudou.com/v/BErD4gYDbu4==.html

网友A:
学习了... 双向传输,其包含了 测试 电压、温度、转速、GPS定位系统功能,要是能回传画面那就更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双向传输,其包含了 测试 电压、温度、转速、GPS定位系统功能,要是能回传画面那就更牛了!

网友:
就是不知道这个双向传输模块贵不贵,如果很贵就没有优势了。

网友:
现在devo接收降价了,就是不知道这个双向传输模块什么价格,现在都搜不到

网友:
控的报警音太小了,在外场根本无法听到!!

网友:
双向传输的模组还没开卖,价格应该不便宜哈哈

网友(2012-05-14):
在tb看到一个WK-CTL01-D价格380元。

网友:
又挖坟了,唉,没用的双向传输

网友(2013-03-26):
这个能飞八轴航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