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喷漆工艺,腻子 底漆 面漆。。。。要做好讲究太多了

楼主(2011-12-23):
钢铁 表面角磨机钢丝擦打磨后 怎么清洗还是不需要清洗? 用哪种腻子?大概需要多厚,什么方式涂抹,用哪种底漆? 山寨出来如过没选好漆类型容易掉漆。面漆用什么面漆?底漆和面漆怎么配合?一般买回来的桶装漆需要稀释吗 用什么稀释? 用喷枪碰。 这个工艺说起来简单,其实很有讲究,使用不恰当没效果,做得好的 喷了后都挂不掉,的需要进行溶解,就要这种效果。。。。。。请懂的兄弟造福下大家

楼主:
希望能有介绍标准工艺, 搞模型的应该是精益求精吧,同样也重在娱乐, 有研究过吗?

网友:
我喷漆不打腻子,追求自然美,呵呵。
多喷几遍,多打磨几遍。

网友:
我是用刷子刷,还不会打腻子。

网友:
油工标准施工步骤是有资料可查的

但是基本没几个人愿意照规矩一遍一遍来,翻新个小台钻我照标准流程来就折腾了小一个月,以后可是再也不想这么来了

楼主:
貌似做细致点用不了一个月吧 ,

楼主:
看直接用环氧富兴底漆加面漆效果还不错

网友:
直接刷几遍漆就可以了

楼主:
刷几遍增加了厚度  粘附力可能降低了。。

网友:
个人认为 必要的修磨后直接上漆  腻子  忽悠眼镜罢了

楼主:
选择漆也是个麻烦。。。。。。。买到好漆也不容易

网友:
直接喷点漆就可以了,何必这么麻烦

楼主:
山寨出产品级别,DIY 玩的就是high。。。。。你要说为什么  直接买现成的更省事。。何必折腾  玩的就是折腾

网友A:
防锈底漆还是需要的。一般不是铸件,没必要腻子。除非你要把它嫁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锈底漆还是需要的。一般不是铸件,没必要腻子。除非你要把它嫁出去

环氧富兴底漆??

网友:
回复 楼主:

防锈漆种类还是比较多的。主要看应用场合以及价格了。DIY来说。价格便宜,结合力强最关键

网友:
买过一种“脂胶调和漆”。店家说是刷铁的,求教高手这种东西怎么样。

网友:
你要达到什么效果?

放在故宫?

作为教学模本?

自已用用?

户外受风吹雨打?

涂成自已也不认识,冲出海关?

其它?

网友:
也想了解一下。。。我一般都用自喷漆喷几下就完事了~~

楼主:
肯定没那么简单!!!!1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说清洗  不能用汽油  酒精等清洗会有残留对油漆抓底有影响、用丙酮可以、要哪个粗一点点 砂纸打磨一遍增加附着力、接下来刮腻子用原子灰比较好、喷底漆打磨上面漆要求再高可以抛光、

楼主:
楼上颇有研究!!!!!

网友:
丙酮?

也许你可以试一下,从化工店里,采购一下,

结果会让你有所变更

网友:
用扁铲把原漆和原来的腻子挂掉。机床漆不就是怕磕碰吗那就用扁铲敲几下。然后用角磨机上钢刷轮刷(不明白为什么有人非要用大锅煮真担心煮变形了)。见到铸铁以后用抹布蹭干净浮灰,然后调原子灰,那个凝固剂按说明对,对多了干的太快没等刮完就起疙瘩了没法刮了。大致刮一层干透后用砂纸略微找平后用抹布搽干净浮土在刮一遍腻子干透后砂纸找平细砂纸再抛光。然后再第一遍油漆。如果刷出眼泪等干透后用水砂纸沾水打磨。如此重复个两三次大概就行了吧?
         很破旧的机床经过自己的手一翻折腾虽然辛苦,但焕然一新摆哪里一看你笑了,这就是乐趣了。虽然辛苦一时但你能笑一辈子。
           记得带防尘口罩或防毒面具在良好通风的地方工作。以上瞎说不懂就是自己那样弄过。

网友:
肯定是很辛苦的工作。。。

网友:
要平整 光洁 去除凹凸不平的感觉是必须要上腻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