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v911倒退打旋

楼主(2011-12-23):
本人新手,刚入手V911,摔过几次机后,飞机开始向后向右绕圈,不知如何调整,请高手给点帮助,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沙发,你看看十字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过松动,但是我把他扣紧了还是这样

楼主:
本人新手飞机向后向右绕圈,不知如何调整,请高手给点帮助
谢谢,能容同标题
JJ摔过几次姐这样了,十字盘松了,扣紧后还是如此

网友B:
可以先在控上面调一下,要是调的量还不够就调一下左前舵机的舵臂吧,把舵臂长度调小点。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啊,郁闷中啊

网友C:
911这种小鸡鸡精度太低~~很难调整到理想状态~~很费精力~~有时换个电池都得调整~~谁玩谁知道!

楼主:
同意,不过我是新手,本想911来练练手,看来还是要九鹰的210a开始练

网友D:
不行就继续调呗,我玩了一周,都调过几次拉杆和舵机齿了!很好啊

网友E:
拉杆调调试试

网友F:
v911倒退打旋
LZ可检查旋翼头上的拉杆有设有脱扣或炸丢了?
陈伯